联想Y470 进系统 WIN7图标飞出来蓝屏重启

楼主(2016-05-17):
接到一联想Y470,故障 进系统 WIN7图标飞出来蓝屏重启。装系统一样。看代码 116  并且出错文件ATI****.SYS 应该是显卡这面问题。查论坛。说显卡的有,说显存的有,贴别是左侧屏轴 在D壳上的螺丝柱全断裂,后来查看到有人说是U11 一个1.5V转换八角管不良。找了一个上。故障解决。遇到的朋友不妨先还试试。

网友A:
是通病吗?话说楼主的头像好有童年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吗?话说楼主的头像好有童年的感觉

30岁了都。。只是发电经验赚点分啊。。哈哈!

网友:
干嘛 你这水 灌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病吗?话说楼主的头像好有童年的感觉

嗯。。通病。。有好多人遇到了。有的还显卡 有的搞显存。。有的U11。。遇到先还U11再说吧。

网友B:
屏轴断U11不良老通病了

网友:
这是通病,在屏线接口处

网友:
又看到一个通病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1.5V 管子坏的挺多,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轴断U11不良老通病了

是啊。。。不然绕进去很恼火

网友:
这机器壳子基本都坏

网友:
碰到过换U11不好的问题

网友:
轴断导致U11压倒损坏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比较实用,很容易转牛角尖!

网友:
通病来的,1.5v显卡电压转换

网友:
y470通病一大把

网友:
是啊。。。太多了。

网友:
是缺电压了吧

网友:
小赚一分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