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5-17):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2JR刚拿过来触发掉电,拆机一看显卡加焊过,好吧再加焊。。。。结果亮机了就是不定时的掉电,换系统,换内存,换CPU还是会掉电
摘温控,摘3V5V的开启的一个二极管还是掉电

上波波吧,看看谁是真正的凶手,SLP_S3#与CPU供电对比明显SLP_S3先掉

转到SLP_S3与RSMRST对比不对劲

经过再调试波波后测发现RSMRST#有点小异常导致SLP_S3掉电

为什么RSMRST#会这样呢,会不会是3V5V的PG的原因呢,我就没有测3V5V的PG了就直接测3V发现3V好像被什么拉低一样看了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再上波波3V与开关对比

这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起同事掉呢?????????查图纸3VPWM后面没有钽电解电容

好吧加一个

结果故障依旧,这是神马问题呢?哎。。。。。。没思路了,换上下过吧,嘿嘿结果完美修复
亮机图没拍就不上了
          总结:经过波波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上下管不良导致带负载能力不强引起
       最后啰嗦一下,求加分,现在好穷啊

网友A:
有个字打错了,很好的一个掉电维修思路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多,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啊,下次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多,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啊,下次有机会试一下

恩呢,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字打错了,很好的一个掉电维修思路

刚学会用波波呢,

网友A:
月饼有发过一个视频,你应该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有发过一个视频,你应该看过

什么视频??????

网友C:
月饼示波器使用方法的帖子找不到了,好难找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月饼示波器使用方法的帖子找不到了,好难找的说。

这东西要得过目不忘才行

网友D:
我们这边全都是没示波器的苦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全都是没示波器的苦逼

自己买一个不就有了,1700现在普原DS1102E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遇到了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一个不就有了,1700现在普原DS1102E

才1700啊,好用吗

网友:
好的比较简单好用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修瞬间掉电的挺有优势

网友:
华硕掉电问题也很多的

网友:
楼主华硕的机子修到过好几台3  5V上下管不良的,有的还会啸叫

网友:
有波波更直观

网友:
这样是没有波波 不就修不出来了    最后上下管  错别字呀

网友F:
求教,打掉电怎么设置,我加分

网友:
这个型号的CPU 滤波不良的话也会掉电。

网友:
思路 很开阔   赞  波波用的不错

网友G:
K42J 系列BIOS也会引起掉电 刷过原厂BIOS试试,用波波看下1.2V 供电 及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K42J 系列BIOS也会引起掉电 刷过原厂BIOS试试,用波波看下1.2V 供电 及CPU供电

BIOS刷过很多都是在论坛上下的是不是原厂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H:
这个示波器用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示波器用的好啊

加分加分呗哥哥

网友I:
楼主技术过硬,加分了,这机CPU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过硬,加分了,这机CPU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嗯,CPU内存都换过故障依旧才动用波波的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这样维修掉电就有思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让小白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打掉电怎么设置,我加分

用波波抓啊

网友:
掉电还有波波好

网友: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

网友F:
我知道用波波,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用波波,怎么设置

抓掉电用下降沿,单次触发,触发电平500--600mv就可以

网友J:
你的掉电后3V5V都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掉电后3V5V都没了吗。

有的啊,还可以再次触发还是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