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暗屏维修(竟然是屏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6-05-17):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说可以开机没显示。自己开机测试,隐约看到图像的,原来是没有背光,多么熟识的故障啊。。心里切喜~~~送钱的节奏。。。拆机测试 屏接口,NO~~~~~~~~~屏接口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看来是屏的问题了。叫他换屏,估计不接受!!!!只好修屏了,最后,还是干他了。。上图吧。。因为屏电路都是没电路图的。。一直在跑电路。。最后是屏电路上一颗电容引发的血案。拆掉直接扔掉。。收工

网友:
能修屏的 都是高手

网友:
会修屏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技高一层

网友:
为什么让我以为你把屏修坏了

网友A:
是哪个电容呢,升压的还是主滤波?

网友:
修屏幕电路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修屏幕 还是要细心才好

网友:
电容短路   是主供电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电容呢,升压的还是主滤波?

我猜可能是这样修的,跑线找到连接主板的背光开启,然后在屏上沿着背光开启一直跑

网友B:
如果只是換屏一般客戶都可以接受的

网友:
高手,学习了谢谢了,刚好问题一样

网友:
高手啊  屏都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換屏一般客戶都可以接受的

关键还要加中间同行一手。。换个屏也只能赚个几十。。还不如修好赚的多点。。。唉。。维修不好混了。。中间加个同行就

网友:
背光电容短路是吧?
修到过,可以给客户报低点换屏,然后在修好……嘿嘿是吧……

网友:
看到就不会,

网友:
不错,学习了。修屏的是高手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修到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楼主,怎么收费

网友:
这也能搞好 佩服

网友:
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厉害啊

网友:
高手  这都能修好

网友:
高实在是搞。

网友:
小白不懂 学习下

网友:
笔记本本身维修比较麻烦,哎估计自己只能看看台式机主板咯

网友:
高手,你把哪个电容扔了都不标识出来,我们这些小白都看不明白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我也有一台华硕暗屏。换了屏线,屏。还是不行

网友:
连上屏测就发现敌情了

网友:
屏背光是最好修的

网友:
LZ的洛铁功不错

网友:
高手在民间 不错 技术了得

网友:
楼主修的是19V的滤波电容和供电保险吗?

网友:
修屏多少钱

网友:
屏幕一般要怎么修的?》好像都没有修过屏幕

网友:
果断加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倒是修过几台屏上电容坏的!

网友:
这个要么电容要么电阻,就是换屏直接些。看利润

网友:
原故障是主板大电流吗

网友:
列害技术好

网友:
修机器 必须要细心一点

网友:
就B啊,可以啊

网友:
屏没有电路图,没有工作条件修起来挺麻烦,膜拜了

网友:
叫他换屏 换出来的屏收了

网友:
高手,要我都是换的。没有修这一说

网友:
这个电容经常坏,屏上

网友:
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
LZ果然好技术 屏也能修 这个有几片换下的屏 直接回收的人便宜收走了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短路了  。。电容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