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待机0.10 不触发

楼主(2016-05-17):
DELL M5010 待机0.10 不触发,查3V供电后极,北桥短路,更换北桥后正常。

网友:
这机北桥容易虚焊的多。烧的也多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较明显  换了就能好的 挺开心

网友:
精准判断故障,给力

网友:
这个北桥虚汗得多  多是值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