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集显电压维修之示波器跑内存简单分析

楼主(2016-05-17):
型号:联想B470
板号:LA47
故障:裸板触发跑0.95A不显示。不插内存0.75A。
检修过程:
一:测量主板各电压发现集显供电未出,其他电压均正常发出。
二:分析此主板影响集显供电发出的原因有哪些?

1:都知道这主板CPU供电,集显供电, 独显供电的上下管都是采用铁壳的MOS管,很容易坏,先换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MOS管故障不变。
2:此主板集显供电要发出必须是要过了内存的,示波器测量内存总线有4次波形,内存排阻也有持续波形跳动。看来内存是过了的。由于主板已经修好,之前测量的时候没有保存波形图,就不上传了。
3:CPU本身也会影响集显不出,换CPU故障一样。
4:BIOS也是其中之一,刷BIOS故障不变。

5:按照HM6X时序,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NCP6121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开始跑码,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看时内存已过 CPU换了,最后就换了个6121故障不变。
6:这真是铁板了。此时维修陷入困境,本想换个南桥试试看,就是不想换南桥,本人觉得换了桥的主板怎么看都不爽。
三:最后看来看去也没思路了,就无聊测测内存的供电,真是天大的惊喜发现内存供电203P 204P的0D75V_S0只有0.15V,肯定不对啊 。查来源如下图:

看图:PU4604 1P 1.5V正常 10P 5V正常 7P 3.3V正常 9P3.3V正常,条件正常那必然是芯片坏了,换PU4604 3P 5P正常发出0.75V,并且亮机。

四:总结:看来内存总线波形正常,排阻有持续波形,内存就不一定真的过了。还是要量量内存的基本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这个和台式机一个原理

网友:
走弯路了 太相信示波器了

网友:
没有说过有波的一定是正确的,但没波一定是不正确的

网友:
smbus有波形 不代表就过了内存  还是要测测条件的

网友:
有波形不一定正常

网友:
示波器我也该出手要一台了

网友:
厉害啊 这种问题一般三把斧,不行就.....................

网友:
折机器集显不出来还没碰到这个故障点的 基本都是CPU BIOS

网友:
有波只是代表寻址信号过内存了,并不代表内存就正常了。要区分开来

网友:
有示波器真的好

网友:
看来示波器也不能全信啊

网友:
你这是弯路走多了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回复#

网友:
呵呵,楼主很认真,学习了。

网友:
0.75内存电压

网友:
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三代的内存有2组0.75V的电压是真的要得注意的

网友:
大部分师傅先干桥,搞不好才查供电的

网友:
走弯路了 开始该测试一下内存工作条件的  还好没动南桥

网友:
上次有台B460的也是0.75V的问题,嘿嘿

网友:
看看贴纸,学些学习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到这境界。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要重点查细节

网友:
看来细心测量,不要老想秒杀才是王道

网友:
想换个南桥就换撒,换了就死心了不

网友:
会分析挺不错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真想不到是内存供电问题,我一般认为过了内存就正常

网友:
没干桥还是明智的,不喜欢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楼主的时序 太熟练了。。

网友:
厉害 如果是我 内存有持续波形我想我会直接排除了内存问题了

网友:
不错了,总之是修好了,不容易

网友:
下载分不好挣,多顶帖子才行

网友:
0.75也是基准电压,,肯定不过内存的

网友:
B470这在破板就是难修

网友:
坑爹的示波器

网友A:
有持续波形还不一定过?我今天修了太amd的,3a了,读屏就是不显

网友:
有波不一定是内存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持续波形还不一定过?我今天修了太amd的,3a了,读屏就是不显

是的  我也奇怪啊

网友:
内存过不过还是要看波形,有三次跳变,但是还是要看后面的波形是不是密集的,方能判断过没有过内存

网友B:
我现在修到了一个 机器 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  没方向 2个PG  和复位都有  内存的基本条件也测了  就是不跑码 我估计只能换桥了  大神 你的建议呢

网友:
估计示波器的波形也是没有过内存,只是在反复读内存吧!

网友:
B470搞了好多台了   就搞显了一台

网友:
显卡问题一般都这样

网友:
收藏了,这个案例真的很有价值啊,留作备用!楼主以后有好的案例发上来啊!努力!!!

网友:
示波器 也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
内存排阻 有持续波形,我平时都当过了 内存来理解 现在又被楼给否了,

网友:
0.75内存基准电压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修到了一个 机器 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  没方向 2个PG  和复位都有  内存的基本条件也测了  就是不 ...

LPC波形有吗?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列子。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错,。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通乱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没好习惯还真容易出这种错误

网友:
各位,为什么电压不足还可以有4次波呢

网友C:
那以后抓SM总线来判断过不过内存都没有用了啊,,,,,,,
海辉科技
有用的 至少机器是跑马了 如果跑过了4次 那应该是肯定过了内存的
详情

网友:
有些时候这波形,也会误导人,让人走弯路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要给你加分

网友:
我很怕修这种不过内存,有复位不跑吗的

网友:
好细心啊,要是我的话换南桥了

网友:
坚持基本原则,查工作条件。受益。。。。。。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这个难领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以后抓SM总线来判断过不过内存都没有用了啊,,,,,,,
有用的 至少机器是跑马了 如果跑过了4次 那应该是肯定过了内存的

网友: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

网友:
恩, 内存不过,先查条件

网友:
我看这有点乱了,跳变都 有了,还是内存的问题。要是我直接得做北桥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 将来肯定能用上

网友:
都忘了怎么用波了了

网友:
供电是第一步嘛

网友:
厉害啊 这种问题一般三把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