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7直接代换alc662

楼主(2016-05-17):
映泰h61mlc2 v7.0  装声卡驱动蓝屏(0x000000a)声卡芯片alc662  用alc887代换工作正常

网友:
887没代换过,用883代换662,代换不少。

网友:
662比887好找吧

网友:
这个 后面型号完全不一样 你居然代换成功了

网友(2016-07-27):
这也能行,楼主牛

网友:
型号差别那么大也可以代换 不会 声音功能 或者音质不好吧???

网友:
用883代换662 成功过,没试过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