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待机3,5V不正常 0-5V变化 悬赏50 RMB求解决

楼主(2016-05-17):
3,5v 变化时 Vin 也被拉低 跟着0----12V 变化。断开pr255 后vin 正常     断开3, 5 的电杆问题依旧 。断开pr226 问题依旧。更换6237 后问题依旧。小弟初学。肯请大仙指导思路。若问题解决 发红包50 聊表心意 谢谢

网友:
待机不正常,首先判断公共点是否正常,然后就是判断芯片各个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其它条件都满足,那就主要专攻开启这

网友:
量下公共点阻值,断开各上管烧机

网友:
6237坏了,我修过

网友:
看下公共点是不是拉不了负载

网友:
公共点 待机芯片 上下管全拆打阻值 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mosguan  Vin公共点阻值 473 断开 上个管如何断啊?割线?找不到关键位置 。感觉看到曙光。

网友A: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吧

没发现有短路

网友:
怎么解决阿

网友:
建议先查 公共点 是不是也被拉低了

网友:
你说的这故障我判断是公共点也被拉低了 修公共点吧

网友:
查公共点所到各地,逐一排查

网友:
你赶紧回头查保护隔离管,二级隔离保护管穿了会有这种故障,好了记得发米

网友:
以前遇到过6237坏的,公共点阻值正常吗?如果是进水机查查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断开PR255后19V正常,查下PR255下端滤波电容是否坏了

网友:
首查  3 5 V的上下管有无短路  检查 PQ26    试波器测 ACOK 逻辑 关系有无跳变     由EC  发出   D/C#     BL/C#   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逻辑关系

网友:
是查PQ56   有没有击穿

网友:
侍机不正常,先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再看看过了隔离电路没有.如果隔离都没出有,那就是隔离电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