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无CPU电压

楼主(2016-05-17):
机器偶尔能亮,几率比较低,不亮时跑0.65左右,不出CPU电压,CPU供电换过还是一样BIOS刷了也一样,唯独CPU电压不出,谁遇见过,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加焊桥试试看   忘记这是几x的板子了  若是6x以后桥是参与CPU供电的

网友:
查一下CPU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