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A 无待机

楼主(2016-05-17):
插上电源  电流 为0
测量3V  5V 电感  没有电压 。测量组织。有一个电感阻止偏低。测量那个PU4505  阻止偏低才50欧姆  明显不对。
拆下来,短了。我加焊MOS 管一般都采用风箱350  拆一个短一个。都无语了。我就把温度往下调。在别的就板子上拆,最后温度降到280度的时候  还能拆下来。。也不短了。换上。久违的联想出来了。
最后附上BOIS  .只为挣点积分。大神飘过。。。。附上好的亮机图 和Boise  。献给有需要的人。。

MX25L6405_E4430A 独显.rar

3.52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亮机后读取

网友:
亮机图  和版号

网友:
亮机图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前两次因为图片太大  没有上传成功 。这次把图片剪小了。

网友:
我用的风枪温度450吹半天还吹不下来  要换风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