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无服务,iPhone速修手册不顶用!大神救命啊……

楼主(2016-05-17):
两块板都可以搜到运营商!时间对的额!现在无服务,有一段时间第一块板有信号不能打电话!换了功放还是不行,功放的两路供电都短接了!(仔细看图)还是搞不定!像书上的也飞假天线了!不管在哪里飞都是无服务,都快崩溃了。有接收,没发射只有功放有问题?书上是这么剪短的介绍就没了……希望高手给个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解疑释惑

网友:
弄个线路图开始找

网友:
这会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速修手册第二版有說5S 的

网友A:
上迅维淘宝店   有个PCB软件非常好用     200大洋   楼主可以去看看   物美价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迅维淘宝店   有个PCB软件非常好用     200大洋   楼主可以去看看   物美价廉

是干什么用的?是判断问题的软件?

网友:
是啊!对于维修苹果手机帮组很大   如果不是我还没开店    我也准备买呢   而且还带维修思路

网友:
跟楼主一起等大神,哈哈哈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些资料正需要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无信号第一步是修什么?     是不是要判断插座是不是有无问题?     测座子的第一针    时钟、第二针   复位,第三针供电,第四针    数据     ,除供电其它阻值匀在540左右     供电570    ,  插卡进去 弹片弹起  ,针脚供电1.8V  。。。   先判断是什么故障引起,根据你的情况来说  IDDC这些东东都可以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