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非通病奇怪问题

楼主(2016-05-17):
   机器接来电池能开机到显示的,但是一插适配器会立马关机了,我就想大概是R415电阻腐蚀出问题,修过这类故障的,但是拆机发现上家修过这部分了,打下阻值也正常,只好一步步的测。     先单独适配器测28V升压有24V,应该算正常
     再测-EXTPWR适配器下为低电平正常,单独插电池为3.3V也正常,说明适配器电池能切换
      再测隔离管 发现单独电池下BAT_DRV为0V,但是Q45导通了,然后再插上适配器BAT_DRV还是0V,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用的,此信号是TB发出来的 测得41脚也有24V,TB芯片换过了,现在变成电池开机后插适配器断电之后直接保护不能第二次触发,非要把电池拔掉再开才行了,我觉得是电池下开机,插上适配器没切换过来,相当于隔离管短路导致保护了,大神怎么看

网友:
单用适配器tb  40脚也是0伏吗

网友A:
检查适配器一路隔离管及Q45电池放电管。
DCIN_DRV适配器为高,BAT_DRV电池模式下为高,两者关系成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适配器一路隔离管及Q45电池放电管。
DCIN_DRV适配器为高,BAT_DRV电池模式下为高,两者关系成反向。

但是电池模式下为低,依然导通了,可以开机显示

网友A:
依然导通是S-D之间有体二极管可小电流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然导通是S-D之间有体二极管可小电流导通

那么问题BAT_DRV了,他要怎么发出呀

网友A:
BAT_DRV受控于TB芯片收到的-EXTPWR和DISCHARGE这两个信号,其中一个为高,BAT_DRV就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_DRV受控于TB芯片收到的-EXTPWR和DISCHARGE这两个信号,其中一个为高,BAT_DRV就为高

实际测得DISCHARGE为低,-EXTPWR为高,但是BAT_DRV还是低,TB也换了

网友B:
IBM的保护电路做得太好了,不好修

网友A:
BAT_VOLT的电压是否正常?按下开关后还是低吗?BAT_DRV线路是否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保护电路做得太好了,不好修

不是太好了,是太复杂了。

网友:
没下载分了,怎么办啊

网友:
我需要下载分,怎么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AT_VOLT的电压是否正常?按下开关后还是低吗?BAT_DRV线路是否通?

BAT_VOLT单独充电器下19V,单独电池11V,不过单独电池下,BAT_DRV要触发才产生16V,看来应该不是这里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_VOLT单独充电器下19V,单独电池11V,不过单独电池下,BAT_DRV要触发才产生16V,看来应该不是这里问题 ...

BAT_VOLT19V/11V不正常

网友:
BAT_VOLT等同于VREGIN20,那是不分压。检查引脚外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