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P不开机

楼主(2016-05-17):
ONDA H61P 主板不上CPU有CPU供电,上CPU就没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修到过的兄弟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把别的电压看看。

网友:
不正常啊,你测量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还有就是装上CPU之后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基本的条件咯。没CPU还能出电压啊。。。

网友:
这种问题 如果楼主是新手的话   还是交给大师去修吧

网友:
不上U有0.7-8左右电压,上U反而没有电压,我去年遇到过这样的板,可惜我懒没有日记笔记习惯。隐约记得是查核心电源管理IC周边发现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值由查cpu电路了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刷BIOS,再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测吧。

网友:
应该是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对,先看时序,一般电源正常的话换桥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