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安装UEFI+GPT分区的win8 x64专业版

楼主(2016-05-17):
纯手工安装UEFI+GPT分区的win8 x64专业版

【迅维原创文章 禁止转载】

自从WIN7开始,安装系统变得复杂了,EFI,ESP,GPT等等新概念不断出现。搞的我们无所适从,于是乎,网上出现了很多一键装机、啥啥大师。安装软件界面也狠漂亮,操作也简单了。。可是。。。可是。。它们在漂亮的外表下到底干了啥,在你的机器里放了啥东西??!

随着时间推移,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老式BIOS和MBR 分区逐渐被 UEFI和GPT分区 取代。新出的主板基本都是UEFI的,BIOS基本被抛弃了。WIN7被win10取代也是必然趋势。

我喜欢自己动手、想学习下新的UEFI+GPT分区方式下安装系统的方法,并且想按自己的意愿来给硬盘分区安装系统。于是就有了纯手工安装UEFI+GPT分区的win8 x64 系统的想法。当然,现在才的win10也是这个方法。

纯手工安装就是仅用操作系统自己的命令,不用任何第三方软件来安装系统。对于追求纯净系统的爱好者是必修的功课。通过自己打几个命令,能更清楚理解GPT分区是啥,对新系统的启动原理有更深入的认识。

微软操作系统自带了 diskpart    imagex   bcdboot 三个重要的命令。下面就讲讲这几个命令,给一个硬盘做成GPT分区,然后,在新硬盘上安装好基于UEFI+GPT 的引导。这是和之前老式BIOS+MBR分区装系统所不同的,也是大家比较困惑的地方。

在WIN8系统中,微软有一个diskpart命令专门用来给硬盘分区。具体用法见下图: diskpart后输入help,有该命令的使用方法。(至于bcdboo,希望也能知道如何使用了,其实微软从DOS6开始就有了HELP系统,现在还是中文的。哈哈。)

默认情况下,还是老式mbr格式的,我们要设置为uefi所支持的GPT分区。然后分成三个区。

EFI:100MB
D:60G
E:剩余容量   (因为是新硬盘没有分区,cd盘占了C盘符)

进入cmd命令行窗口后输入 diskpart 而后输入list disk后发现我的硬盘是disk 0

建立GPT.TXT分区脚本文件,写入如下内容:

----------------------------文件开始(实际文件请将双斜杠后的注释去掉)---------------------------------
select disk 0                          //选择硬盘0
convert gpt                           //转换硬盘为GPT分区类型
create partition efi size=100   //创建EFI分区 大小为100MB
format fs=fat32 quick            //快速格式化为fat32文件类型
assign letter=O                     //分配一个O盘的盘符(后面修复引导用,前提O盘符没有被占用)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 61440    //创建第一个主分区 大小为60G,装系统用,你可以设置成100G。
format fs=ntfs quick                           //分区格式微软NTFS,如果你要装Linux,用 ETX2。
assign letter=D                                  //指定盘符D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将剩下的容量都分配给E盘
format fs=ntfs quick
assign letter=E
-----------------------------文件结束--------------------------------------------

写好后保存。(注释的部分不在txt内)

切换到cmd命令窗口后 输入 diskpart /s u:\gpt.txt (u为我的U盘盘符, gpt.txt为你刚才编辑好的txt文件)
等待数秒后  分区就建立成功了  用U盘启动,打开我的电脑 会多出 D: E: O:这三个盘!
分好区后就可以用imagex恢复我U盘上事先准备好的win8 64 位专业版 install.wim镜像了。
install.wim的路径:U:\install.wim
接着在cmd窗口键入:imagex /apply U:\install.wim 1 d:
等待几分钟后成功恢复install.wim镜像到D盘了。

接下来就是引导修复了,cmd窗口直接键入:
bcdboot d:\windows /s o: /f uefi /l zh-cn
(其中/s参数指定esp(或其它fat分区)盘符为 O:盘, /f uefi 参数是bios下一般要有的,指定为uefi启动,还可以为all或bios。)
几秒后提示 成功创建启动文件  打开我的电脑 进入O盘后会发现多了个EFI文件夹(引导)
引导修复完后就OK了,重启按F11发现多了个启动项 WINDOWS BOOT MANGER之类的
选择从它启动  成功出现win8专业版的安装界面!!

总结一下:
1〉用diskpart 转换GPT磁盘类型 分区,  给EFI分区分配盘符, 当然很多人都是用第三方diskgen软件来做的。
2〉用imagex 恢复镜像 到安装盘上(就是你需要安装系统的硬盘)
3〉用bcdboot修复引导(把启动文件安装到新硬盘上指定的分区)

如果你是用的 uefi 方式启动win8 PE,修复引导请用:
bcdboot c:\windows /l zh-cn

关于本文不是教程贴,文中的很多概念和具体的命令等初级知识,在此不在多过多的讨论。请自行百度。欢迎爱好者们讨论。

网友A:
这样还是太麻烦了,我装过的,无法激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是太麻烦了,我装过的,无法激活的。

这个文章和激活咋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是太麻烦了,我装过的,无法激活的。

如果你还在为激活而发愁,看看这个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352-1-3.html

网友B:
这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看起来很复杂~~~

爱好者学习讨论的。

用户直接用 XX装机版,一键之类的。不过,东西也带的比较多。哈哈。大家都懂的。免费软件作者也要生存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