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GTX-960

楼主(2016-05-17):
开机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中文意思是:关机插上显卡电源线

插了,和不插 ,都是一样的显示,
维修供电,电阻4欧,场管取掉测试是好的
12v显卡供电,到了场管上了,输出0.几V,下步该怎么修啊,

网友:
看看缺少那个电压

网友:
能亮机,能提示插上外部电源,这显卡的核心和各路供电就是OK的,不要乱动核心和显存这些地方。重点查12V PCIE输入那一块区域有没有掉件和电阻,电容变质。一般检测PCIE外部电源是否插入的方法是6pin或8pin里面有一根检测pin接地,然后进过一堆三极管以后出EN给核心电源管理芯片。N卡比较特殊,外部没插或者检测不到的时候,PCIE金手指上去的12V还可以给核心供电但是提示那句英文。按照以前的检修经验,N卡有2个小的8pin mos来完成这个切换,你看看你的卡上有没有吧。

网友:
我已经修好啦,问题很简单.开始不知道把所有的供电管都拆了,测试了一遍。

网友:
咋修的,很想知道

网友:
哪里的问题?是不是电源转换开关的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口的12V和pcie接口的12V难道不是一路?

网友:
960新卡,值不少钱呢,搞不定找会搞的人搞好出手吧。不要乱修修坏了可惜。

网友:
怎么不公布下答案呀楼主

网友:
缺G极控制电压吧

网友:
怎么不公布下答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