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一体机 w03b 开机灯橘色,不显示,电流2.3A

楼主(2016-05-17):
dell 一体机 w03b 开机灯橘色,硬盘灯没有反应,不显示,电流2.3A,稳定在2.1A。根据这些数据基本可以肯定供电问题不大了,实测了的确供电完全正常,出在信号,用示波器打BIOS波形发现没有任何波形,说明没有复位,AMD的桥在工厂的时候很有经验,修过上千片,老套路吧,直接加热北桥,过了10分钟冷却了,上电指示灯里面白色,硬盘灯顺利亮了起来,说明OK。这个经验是要告诉同行们,别再乱刷BIOS了,在BIOS没有读取波形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刷了,别费那事了!马上上图! 这个机器集成和独立可以随时换接口,比较方便!

新手上路。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2001的缺陷北桥,加焊了好多用不住,客户来了一般都是建议他换新的。

网友:
amd的北桥是容易虚汗

网友:
我就喜欢刷BIOS,得改

网友:
AMD的机器我都是直接拔内存

网友:
楼主以前在什么工厂做的?

网友:
明基电通   宇达

网友:
经验多少,有时决定修板失效

网友:
经验多了,修板速率也就提升了

网友:
AMD桥发热量大虚焊多

网友A:
在工厂干过,出来就比外面的厉害哦!其实现在出的东西,没个厂家都会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这样也给我们维修的有口饭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厂干过,出来就比外面的厉害哦!其实现在出的东西,没个厂家都会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这样也给我们维 ...

你在那个厂干!

网友:
amd小问题搞搞   返修太高

网友A:
以前在TCL 海信 康佳 厂里上过班,现在在做售后呢

网友:
你厉害,干脆利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TCL 海信 康佳 厂里上过班,现在在做售后呢

那咱们加下微信吧
今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