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g31c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6-05-17):
接上电源自动上电跑马到2b-2d之后掉电不可以触发,开关针没有电压。换了个io还是老问题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指导一下

网友:
掉电后不可触发,一般是短路了,测你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看是不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估计还是io的问题  你换的是好的吗

网友:
开关引脚没有电压可以看下待机的3V是否正常。估计是保护了

网友:
换个 io  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加桥看看应该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