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灰屏求助

楼主(2016-05-17):
有谁修过这个机器灰屏的?
求助

网友:
故障详细点,不然没人看

网友:
暗屏吗 简单点先换个屏试试 如果还是一样的查屏供电跟信号

网友:
屏 屏线 接口条件 显卡及其条件

网友:
BIOS也可能引起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一下 测一下屏线接口是否都正常

网友:
灰屏见过屏线坏的,修过屏幕刷码片好的,主板问题的也见过南桥坏的

网友:
换屏,,简直就是秒杀

网友:
问题描述越简单,回答起来越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