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0不触发维修。很醉。

楼主(2016-05-17):
机器:东芝  L650-03B

故障:插电源,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但是按开关不能触发。

维修记录:按开关,电流由0.03跳变至0.04.   拆机,裸板测试,还是一样。

测待机3V.5V正常。 此机器为HM55芯片的南北桥合一。  找电路图,论坛下了一个。

HM55架构的板子开机需要的条件: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INTVRMEN、vccsus3_3、RSMRST#、BATLOW、还有触发信号。

这些信号应该都为3.3V。   经检测SRTCRST这个信号电压为0.04.

         R337一端3.3,一端0.04,电阻坏?我以为捡到便宜了。结果电阻20k正常,打对地阻值正常,又不短路。我见鬼了。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后面的信号全部没有电压。   什么问题呢,难道南桥坏了,二话不说干起。换好,满怀信心的开机,草啊。  头疼,心想又不短路,拉过去算了,直接短接。可以开机,也可以亮。

以为修好了,结果开机过个2分钟就掉电,能亮机的掉电。  难道直连不行。  拆R337的短接线,瞟了瞟R337上面的C514电容,看它很不爽,拆掉。量电压,R337两头都3.3了。  原来是这个C514的电容。  这下应该好了吧?  不!还是掉电。

没辙,抽支烟,压压惊。

难道桥没做好,再加焊下。  还是一样。亮机两分钟掉电。很准时的掉。

不经意间,想到了HM55桥换掉风扇狂转BIOS问题的华硕。

怕论坛bios不给力。淘宝买了个,刷好,直接装机,点都不点了,装好,进完系统没掉,打开鲁大师不掉,鲁大师跑2分钟没掉,整机放在那里测几十分钟没掉 。看来可以了。

午睡去··············

网友:
对了,是南桥BIOS,4M的bios

网友A:
学习了楼主,如果能把BIOS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BIOS已  上传了  加分撒。

l650 解决掉电bios.zip

网友B:
能共享下BIOS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共享下BIOS不?

上传了,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如果能把BIOS发出来就更好了。。。。。。

已上传,求加分

网友:
请问楼主原机BIOS要发去给卖家改吗

网友:
RTC小电容 漏电    楼主疏忽了

网友:
电容坏换桥,我经常这样,哈哈。

网友:
现在机子,好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维还是比较开阔的,要是我可能还在原地打转,不一定会想到BIOS!

网友:
现在的板子没思路的话刷刷bios也是种方法  记得备份

网友:
电容漏电  BIOS 不正常  这机器两个故障点

网友:
这机器也是醉了。。。问题就是那个小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