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插电自动触发

楼主(2016-05-17):
机器型号G480 版号11252-1
故障插电自动开机、客服拿来说换过小电池也还是一样、拆开测量小电池没有电换上一个还是保持不了时间插电自动触发、打开图纸查VCCRTC 测量RTC_AUX_S5只有2.6V说明不正常拉低。我把C6003拆了在测量就好了。插电不会自动触发.第一次发帖、

LENOVO B480_LA480(LG4858) 11252 11264 11273.pdf

网友:
rtc电容漏电  有时能明显测到电压在下降

网友:
又是一个小电容漏电的。。。

网友A:
又一个RTC电容漏电的经典案例!大赞

网友B:
去年修到过一个,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C:
主板边角的电容好像容易出先腐蚀漏电的情况!

网友:
表达的简单明了 电池在主板上测试什么情况呢

网友D:
VCCRCTC拉低了吧,应该不开机啊?

网友E:
不是腐蚀后,电容坏吗?

网友:
好案例 经典

网友:
听老师说过,没想到能在这看到

网友:
运气好,还好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腐蚀后,电容坏吗?

没有腐蚀只是桥上面的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RCTC拉低了吧,应该不开机啊?

可以开机只是不显示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F:
滤波漏电    也会出现在rtc电路中

网友:
一钟见血呀,秒杀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滤波漏电    也会出现在rtc电路中

很常见。最初有一款三星的也是RTC漏电不开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RTC电容漏电的经典案例!大赞

是很常见有些拉低也是可以开机的。有些就不行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修到过一个,看来是通病了

也是这一款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边角的电容好像容易出先腐蚀漏电的情况!
只是看到很多灰尘。没腐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