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S2 3.0主板,求大家告诉我参考一下,转转停停,重不一样,转停转停

楼主(2016-05-17):
技嘉 GA-H61M-DS2 3.0主板,求大家告诉我参考一下,转转停停,重不一样,转停转停,,我转停检查了全部供电正常,CPU也正常哦,不是bios的问题,我怀疑是桥,OI加横,一开始,开机可以显示,等几分钟就变成转转停停,大家都是是通病。我现在真的不真的是怎么回事了,求大家告诉我把。我想上传照片给你们,可能太大了上传不了哦,这个是bios是好的

ga-h61m-ds2好的 3.0.rar

网友:
确定是好的不

网友A:
我有两片在手上呢,也是转转停停,看了论坛不少帖子,还没解决。

网友B:
加焊IO可以正常显示,可以换个IO试下啊,还可以看下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C:
主板 都不加点 ,怎么确定 BIOS 是 好的呢

网友D:
自己的主板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能保证BIOS是好的呢,好笑啊

网友:
确实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片在手上呢,也是转转停停,看了论坛不少帖子,还没解决。

我弄桥了,好一一天待在了两天又好了,我的是确实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IO可以正常显示,可以换个IO试下啊,还可以看下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你好,不是Io问题,是桥坏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IO可以正常显示,可以换个IO试下啊,还可以看下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跟我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 都不加点 ,怎么确定 BIOS 是 好的呢

因为,我在同一样的板里面换下来的,那个板是不过内存,内存脏不过,所以我就确实是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主板都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能保证BIOS是好的呢,好笑啊

因为,我有同一样的板,刷的bios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查了吗??看我的帖子有

网友E:
附件BIOS 只要2.5KB  你说是亮机BIOS??

网友F:
把io换了应该觉得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io换了应该觉得可以好

不是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件BIOS 只要2.5KB  你说是亮机BIOS??

可以的,不信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件BIOS 只要2.5KB  你说是亮机BIOS??

呵呵  我的B BIOS还256KB 一样可以点亮

网友G:
我手上也有一块,故障和你的一样,但我的有时是可以点亮的,我用无水酒量清洁了下BIOS芯片引脚,开机有正常了,开机关机测试了下7回了,每次都正常,看看能用多久,不行就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也有一块,故障和你的一样,但我的有时是可以点亮的,我用无水酒量清洁了下BIOS芯片引脚,开机有正常 ...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