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波折维修

楼主(2016-05-17):
联想E440客户拿 来不触发,拆机拔了CMOS电池可以开机,在插上CMOS电池后第二次开机不触发,在论坛搜了一圈,有的刷BIOS好的,有的说是南桥RTC模块损坏,只要搞了这两个问题都能好,找到图纸查了RTC电路正常,刷了论坛一个兄弟发的,说是淘宝买的原厂BIOS,就放一边直接定了PCH回来换上,问题还是一样,又仔细查了RTC电路没什么问题,这个机子没有元件编号,找起元件来费力,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个结果,RTCRST SRTCRST延时电容, 晶振 电容 全都换了一遍,
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最后没招了,又去淘宝10元买了一个BIOS一刷就OK,这爹 坑得,连PCH也干了还是黑胶的。我把测量过的点都标记了,把图片发上来,以后有遇到的兄弟方便测试RTC电路,主要是看到论坛那位仁兄说是原厂BIOS,以为这BIOS绝对没问题。所以才弄成这个样子,顺便把买的BIOS发上来,有需要的兄弟可以下载,小弟积分很少经常遇到下不了资 料,望各位给评个分

网友:
我上次一个华硕的也是类似问题,在淘宝买一个BIOS,一刷就好了,论坛上的刷了不行

网友:
收录,楼主辛苦了,直观的测量点。

网友:
给力啊  我现在很少啃电路了

网友:
刷了还是不现实呀

网友:
呵呵,所幸黑胶没有搞坏,楼主BGA可以!有时候论坛的资料确实有点坑,有些BIOS 也不标明具体板号,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机型的还有什么小的差别,像EC型号,显卡型号之类的差别。
不然没哪个那么无聊,发一个不对的BIOS来忽悠别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机型的还有什么小的差别,像EC型号,显卡型号之类的差别。
不然没哪个那么无聊,发一个不对的BI ...

应该是选 的时候先借BIOS了吧,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非常值得尊敬的楼主

网友:
高了半天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修好的 还是幸运

网友:
有一台  故障一样   下载下来试下

网友:
很好经验啊 bios有时候也会坑死人

网友:
我有个e440 PBTN_OUT#3.3v不跳变,其他条件正常,搞不好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坏的是越来越多了。联想E系列碰到好多台刷BIOS的了。

网友: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网友:
碰到了同样问题    刷了好多BIOS都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楼主的BIOS可以不

网友(2016-06-30):
我拿到一台还没来得及修 先看看贴 不过我放电还是不触发  乃乃的 估计是EC BIOS问题  等上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