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GP43 不过内存维修,DRAmpwrok

楼主(2016-05-17):
型号加卡这个代码C0C2。。。。
我是用DDR3的内存的,DDR2没去试。。。
不插内存的卡E000 认不到内存,插了,卡这个代码,应该是不过内存了。
测内存的SMBCLK  SMBDATA

SMB正常, SPD正常。。。。
还有个基准也正常。看来都OK啊。  不想刷BIOS,查查另外一个条件DRAMPWROK信号
一般都在北桥左边的三极管(华硕看见最多~~)

测三极管的C极为0V 。
看来是前面三极管的问题了。

测前面三极管的B极,为1.2V ,不正常,如果管子导通了的话,测B极是为0.6V 的
我直接把上面的拆了不就完事了。。拆把拆吧

直接上电~~~

给新手说一下,如果刷BIOS不行了,多查查北桥周边的电压。。不要直接加焊北桥,以免误判啊~~~

网友:
双桥也有drampwrok信号?

网友:
楼主板子修多了 心中有图

网友:
双桥也有内存电源好,长见识了

网友:
G41 就有,可以去看一下华硕的点位。

网友:
没图纸也那么屌

网友A:
楼主  那两个三极管是怎么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那两个三极管是怎么链接的?

上面两个C极相连,下面控制上面的一个,另一个其他电路控制

网友:
高手中的战斗机

网友:
是的,我查了图纸,是有这个信号,就在北桥旁边华硕信号是D3_DRAMPWROK

网友:
精华呀  又让我们学习了  谢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B:
LZ太厉害了,请问这个DRAMpwrok信号是不是就是内存电源好信号?是由内存供电IC发给北桥的吗?

网友:
梅姐的板子,快绝种了。

网友:
学写了           G41  的  还没  注意过这个信号   以后要仔细了! 搂住厉害  没图  也知道  那个三极管!

网友:
内存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太厉害了,请问这个DRAMpwrok信号是不是就是内存电源好信号?是由内存供电IC发给北桥的吗?

没有图纸可以去看是谁去控制的,不过这个信号就内存的PWROK信号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不过内存的没注意过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来一个呗

网友:
内存的电源好信号,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对付这些没有图纸的主板,就只能这样插 插 插那些小MOS管跟三极管了。

网友:
没修过这个,DRAMPWPOK谁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