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看电影玩游戏蓝屏,然后就不停的重启,这是什么原因?pe可以进

楼主(2016-05-17):
先是看电影玩游戏蓝屏,然后就不停的重启,这是什么原因?pe可以进,重做系统,系统做好了,当时可以进,过后关机在进还是重启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或者显卡有问题,楼主你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什么型号都不说?

网友:
不好说 ,桥吧

网友:
电源负载不行电脑也重启哦

网友:
40%桥,%60内存不干净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 先换个电源 或者下载个鲁大师看看温度

网友:
如果台式机看下CPU 下的硅脂是不是干了,清理下内存。这种情况一是CPU温度过高断电保护,二是内存引起

网友:
如果台式机看下CPU 下的硅脂是不是干了,清理下内存。

网友:
电源供不上,一用上负载就带不起

网友(2016-06-19):
刷下bios吧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电源 不行,,,电脑也重启

网友:
学习下, 赚点下载分

网友:
看下CPU 下的硅脂是不是干了,

网友:
散热不良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见到几个类似的内存问题

网友:
显卡内存电源

网友:
碰过几台。都是看电影蓝屏死机的。。。换硬盘了事

网友:
显卡  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