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N82笔记本如何拆机?

楼主(2016-05-17):
asus华硕N82笔记本如何拆机?

  asus华硕N82笔记本采用金属机身设计,顶盖采用了阳极蚀刻的工艺,屏幕具备华硕Splendid靓彩技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asus华硕N82笔记本是怎么拆机的,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asus华硕N82笔记本的拆机方法,以便日后的维护维修。

  asus华硕N82笔记本拆机方法/步骤:

  1、拆机第一步,必须先断掉交流电源,取下电池。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

  2、拨开电池锁,取下电池。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

  3、拆除内存盖板上的两颗螺丝。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

  4、轻拨盖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

  5、如图所示的方向取出内存。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

asus华硕N82拆机 图6

  拆下asus华硕N82硬盘盖上的两颗螺丝,取下后盖。

asus华硕N82拆机 图7

  拧下固定硬盘支架的四颗螺丝,取出硬盘。

asus华硕N82拆机 图8

asus华硕N82拆机 图9

  在硬盘支架的两侧各有两颗螺丝,拆下后,就可以将硬盘取出。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0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1

  用尖嘴镊子取下塑料纸,取出下面固定光驱的螺丝。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2

  用镊子轻推即可取出光驱。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3

  红虚线方块内就是键盘卡位,用平口螺丝刀从右到左推一下卡口,即可让键盘翘起取出。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4

  轻提键盘注意键盘排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5

网友:
  黑色卡子向上提起90度,就可以将键盘排线取出。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6

  拧下图中圆圈位置的螺丝,并取出方框内排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7

  拆掉D壳上所有的螺丝,注意不同颜色圆圈代表了不同的螺丝型号。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8

  从边缝开始敲开C/D壳。

asus华硕N82拆机 图19

  注意拆除这儿的排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0

  螺丝+卡口。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1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2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3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4

  拆除圆圈标出的螺丝,向箭头所指处提起取下PCB模块。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5

  触摸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6

  取出wifi模块天线,注意取下黑色固定胶布。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7

  拆除两个固定螺丝,向上提起,就可以将wifi网卡取下。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8

  取出多合一读卡器的卡塞。

asus华硕N82拆机 图29

网友:
  C壳取出之后,主板背面螺丝和排线布局图。注意:拆机时一定要保存好螺丝,以免丢失。

  1:显示器排线;2:音响排线;3:蓝牙排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0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1

  双热管分离设计。散热器螺丝+风扇电源线图示。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2

  拆除电源线和螺丝,向上提起就可以将散热器取下。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3

  拧CPU插槽旋钮给CPU解锁。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4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5

  取下左右屏轴的螺丝,注意屏轴位置,拆螺丝的时候不能弯曲。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6

  取下六颗屏轴固定螺丝以及显示器屏线、WIFI线之后,沿箭头方向将显示器向上提起。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7

  注意不要改变屏轴角度,避免安装时候不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8

网友:
你这拆机教程 发到中关村可以  这里的应该不用学拆机吧

网友:
比较不错··但是应该这里的这种都会把

网友:
  B面六颗固定螺丝,去除之后即可分离A/B壳。

asus华硕N82拆机 图39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0

  强化栓格栅螺丝,圆圈内标示的都要拆除。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1

  注意WIFI线和屏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2

  显示屏的屏线。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3

  沿箭头方向取下。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4

  拆除余下的螺丝。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5

  屏轴取下。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6

  摄像头的排线取下。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7

  摄像头排线特写。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8

  取下摄像头模块。

asus华硕N82拆机 图49

  AC电源线模块。注意要轻拿轻放。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0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1

网友:
  拆下红色圆圈内的螺丝,拆除wifi、USB模块。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2

  拆下音箱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3

  蓝牙模块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4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5

  拆除音箱固定螺丝。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6

  取出音响。

asus华硕N82拆机 图57

  asus华硕N82笔记本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
好详细啦学习了     多谢

网友:
前来围观,虽然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谢谢分享,俺是来拿分的

网友:
真详细啦   认真学习下

网友(2016-07-26):
谢谢楼主了,虽然这些我们都会,但是楼主的精神可嘉,分享有功

网友:
有图有字  详细   值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