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plus v3 主板检测12V过高 怎么修

楼主(2016-05-17):
刷过BIOS 换过电源,还是一样,看过论坛里很多帖子,基本上都是分压电阻坏了引起的,现在问题是如何查找这个分压电阻,找到后又怎么进行测量(已下过论坛里的点位图,但看不懂,只知道在IC附近)

网友A:
一般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参考下别人的帖子吧。或者看IO的引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参考下别人的帖子吧。或者看IO的引脚吧

我也知道是分压电阻问题,但点位图看不懂,找不到分压电阻,即使找到了怎么测量也是个问题(已经看了很多贴了,都是看点位图找到分压电阻的,而且也都没说怎么测量)

网友:
美图 怎么看啊

网友:
想快速解决,可入BIOS关了电压检测

网友:
楼主是什么IO,告诉一下,帮你分析

网友:
对应IO查找相关电路

网友B:
查下IO的引脚定义,一般电压检测脚只有五六个,然后反推下或是把你的IO点位截图让大家帮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IO的引脚定义,一般电压检测脚只有五六个,然后反推下或是把你的IO点位截图让大家帮你看下。

不好意思啊大家,因本人出差去了,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但板子在家里里没法拍照,现在回来了,就上传给大家看看,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