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蓝屏

楼主(2016-05-17):
版号 X550CC 蓝屏  大家遇到过没  用一会就蓝屏

网友:
板载内存?

网友:
是的  板载内存

网友:
没看看蓝屏代码是什么吗   上网搜搜知道大概故障

网友:
具体蓝屏还要根据机器具体分析下

网友A(2017-04-30):
排除系统  以及驱动  代码也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系统  以及驱动  代码也可以查一下

女的 你?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