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接触修显卡,求怎么做显卡供电线

楼主(2016-05-17):
谁教教我,怎么做显卡供电线

网友:
兄弟 你这是笔记本 显卡还是台式机显卡呢

网友A:
台式机的,修显卡不是要通电吗,我想不插显卡上供电,做个供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修显卡不是要通电吗,我想不插显卡上供电,做个供电线

去买个,也就十来元,是pcie x 1  转 pcie 16的板子
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某宝有这个显卡测试的卖吧。而且不贵的如果直接做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这个显卡测试的卖吧。而且不贵的如果直接做的话比较麻烦

某宝怎么搜索呢,关键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