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液晶电视机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6-05-17):
夏普液晶电视机黑屏怎么办?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时会遇到电视机黑屏的现象发生,有时永久黑屏、有时间歇性黑屏,是电视机故障呢?还是操作不当造成的呢?朋友家的一台夏普液晶电视机就犯这个毛病,下面小编以夏普液晶电视机为例,给大家分析一下液晶电视机黑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夏普液晶电视机黑屏怎么办 图1

  夏普液晶电视机黑屏的原因及现象:

  1、屏幕故障
  液晶电视机自身发生故障,表现为屏幕发暗,或者是直接黑屏、屏裂、白屏等;

  2、高频板故障
  如果液晶电视机里的高频吧发生故障,出现的现象多为开机蓝屏无信号、图闪、搜台少、自动搜索不存台、跑台、图像雪;

  3、电源板故障
  出现的现象是液晶电视开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不显示图像或者没有声,无光栅黑屏、不定时自动关机,或者灯闪不开机、机内有异味异响等故障;

  4、高压板故障
  液晶电视机体内的高压电路发生故障,出现的现象为背光灯不亮(液晶屏不显示,屏幕发黑,不定时自动黑屏);有时声音正常,遥控正常,但无图象,黑屏。

  5、显示屏驱动板故障

夏普液晶电视机黑屏怎么办 图2

  显示屏内的驱动电路板发生故障。出现的现象为屏幕出现图像拉丝抖、图像偏色、白屏、图像不定时黑屏等不正常图像;屏幕显示故障(屏幕有光栅,横线,亮线、竖线等);图象无法调节(亮度无法调节);或者屏幕内有杂线,影响观看等。

  6 、主驱动板故障
  故障表现:

  ①开机后,无图象、无光栅、无伴音,电源指示灯不亮、灯闪不开机、冷机开不出等故障;

  ②开机异常(开机自动换台,音量自动增加等);

  ③声音不正常(无声音、沙哑、失真等);

  ④不定时自动关机(开机后不久自动关机) 不能遥控(遥控器不起作用,灵敏度不高、AV 无图像无音、不定时有声音无图像黑屏、花屏等故障声。

  7、电视的自锁装置发生故障

  夏普液晶电视的自锁装置发生故障,其现象为屏幕显示时好时坏,不定期的发生间歇性黑屏。

  屏幕频繁间歇性黑屏,最为常见的一种夏普液晶电视黑屏现象,这是由于电视的自锁装置造成的。

  解决方法就是买两个自锁装置,使用吸焊枪将原来自锁装置的六个脚的焊锡融化吸掉,将旧的自锁开关拔下来,换上新的,再用焊枪重新焊接好就ok了。装上电路板,装上电视,打开电视,使用了几天,间歇性黑屏问题解决了。

  以上是夏普液晶电视机黑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相关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参考上面的方法试试吧!希望本文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