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M LX PLUS

楼主(2016-05-17):
       版号  ASUS  P8B75-M LX PLUS rev1.00 加电循环掉电,类似通病

                     加电测量此板电压内存-桥-CPU-总线正常,但测到时钟时电压为0v,  因为此板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面所以第一反应观察主板是否有断线掉件。 观察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然后放大招 开始加焊桥,加焊后......问题依旧,没头绪了,以为是桥挂了。然后不经意间看到此板是两个8Mbios块,心想刷BIOS会不会好,然后在网上下了两个BIOS 刷了下,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跑马亮机了。但是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没时钟刷BIOS会好,不理解 求解。。

   第一次发帖,请好友们多多加分。。

网友:
这个帖子,其实我也真心搞不懂,不明白这个原理是咋来的

网友:
双BIOS应该不需要下载程序刷吧,将副BIOS程序恢复到主BIOS里就ok了

网友:
`我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难度问题

网友:
官网下载可以刷吗

网友:
官网上好像没有啊

网友:
刷了官网的bios 能上网吗

网友:
现在的BIOS会引起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
这不是双BIOS

网友:
是双BIOS,两个8M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H6X系列芯片组出这种状况的比较多,ICH的我遇到的情况是没有VCORE,一直搞不懂事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