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拿来开不了机 换了键盘能开机 过了滚动条就掉电

楼主(2016-05-17):
  如题   旧键盘开不了机   新键盘过了滚动条就掉电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联想e系统的碰到问题最多的就是BIOS可以先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e系统的碰到问题最多的就是BIOS可以先刷下试试。

后面又洗了几次键盘接口   今天开了几次都没事了    。。    不过这机的bios确实坏的也不少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B:
ww我估计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ww我估计问题没有解决

.....  今天试了一天    都没事   现在客户不换键盘了 这样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