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区别

楼主(2016-05-17):
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区别

  近期有不少电脑爱好者问过我这样的问题:“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区别是什么”。分清电容电阻屏明明白白买全触摸平板电脑或手机在现在确实变得越来越重要。要区分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区别,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电容屏?什么是电阻屏?电容屏相比电阻屏的优越之处大家或许也早有耳闻,下面小编就从屏幕原理角度讨论一下电容屏与电阻屏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电容屏?什么是电阻屏?

  什么是电容屏?

  电容屏全称为电容式触摸屏,电容屏结构如下图所示:

电容屏结构图

  电容屏的主要构造是在玻璃屏幕上镀一层透明的薄膜导体层,再在导体层外加上一块保护玻璃,双玻璃设计能彻底保护导体层及感应器。

  电容屏在触摸屏四边均镀上狭长的电极,在导电体内形成一个低电压交流电场。当手指触摸屏表面时,由于人体电场,手指与导体层间会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就会有一定量的电荷流向人体,为了恢复这些电荷的损失,电荷从四边电极补充进来流向触点,而电荷的强弱与触摸点的距离成正比,位于触摸屏幕后的控制器便会计算电流的比例及强弱,准确算出触摸点的位置。

  电容屏工作原理简易如下图所示:

电容屏工作原理图

  什么是电阻屏?

  电阻屏全称为电阻式触摸屏,电阻屏结构如下图所示:

电阻屏结构图

  电阻屏基本上是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在薄膜与玻璃(硬塑料)相邻的一面上涂上透明氧化金属导电层(透明的导电电阻),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由感应器传出触摸点物理位置的电信号,然后送给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信号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通过运算转化为屏幕上的X、Y值,完成点选动作,呈现在屏幕上。

  电阻屏工作原理简易如下图所示:

电阻屏工作原理图

  其实电容屏和电阻屏同样有上下两层,但区别是电容屏是利用下层发射讯号到上层,当上层被导体接触后,下层便能够接收讯息并作出计算。而由于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导体,所以当手指触碰屏幕的时候,电容式屏幕能够产生反应,因此两层屏幕是不必直接接触的,仅通过下层接收到的讯息并作出计算从而确定手指接触到的位置。

  而电阻屏则通过两层之间的碰撞而产生反应。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容屏不仅可以同时支持多点,还可以大大的提升触控时的灵敏度。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电容屏用手操作起来效果更好,因为它是把人体作为一个电极进行感应。电阻屏则是通过按压被电阻颗粒岁感应,适合配带手套和不能用手直接触控的场合。

  大家看过上面的介绍的什么是电容屏与什么是电阻屏,想必对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区别有了新的认识,想更多的了解关于电容屏和电阻屏的知识可以访问迅维网。

网友:
电阻屏还基本知道工作原理,但是电容屏今天看到楼主提供的资料才明白其工作原理了

网友:
电容屏比电阻屏好。

电容屏精度高,磨损小,透光率高(清晰),使用寿命长,当然成本也高一些。

网友:
电容屏应该反映比电阻屏要快,但是光从字面上看的话,有电荷流入人体,这个电荷应该很小,电阻屏虽然是通过收触碰到屏幕改变阻值大小,反应确实会慢一点。要我,我也想选电容屏,毕竟谁都喜欢反应速度快的

网友(2016-08-23):
哪位大神能给下4线电阻屏的定义呀,X- X+ Y- y+怎么区分

网友:
感谢楼主,长知识了!

网友:
电容屏相对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