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活,二合一MOS管这么装,少返修——赵子文戴尔7720维修通病

楼主(2016-05-17):
本来没打算发帖,因为也没修到什么特别经典的案例,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析分享。直到刚刚结束完这台戴尔灵越7720的维修,想想还是发出来给大家个借鉴,少点重维。

到目前为止,修到这个型号的这个故障有6-7台的样子,7720的机器,CPU供电的MOS管爱烧,这是通病,一开始的时候,尝试着更换TB买来的二合一MOS管,有时候用个十天半个月就返修回来,有的用不到半小时就坏,主控芯片也换过没有用。
无奈之下,把二合一的MOS管改成上下管分离的吧,自从改成上下分离之后,迄今为止,没见再有返修回来的。
各位加分鼓励下,发帖不易
技术含量不高,下面就以图片形式展示给大家: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A:
请问这个剪板MOS管是在淘宝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剪板MOS管是在淘宝淘的吧

这是自己剪得,找块料板AMD的CPU供电的MOS

网友:
楼主好牛的感觉

网友C:
这样太不美观了。。我以前经常换也没见返修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太不美观了。。我以前经常换也没见返修的啊

你是料板拆的MOS还是?要是TB买的,给我个链接,我们买来这个型号的MOS用不住,也没有那么多拆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己剪得,找块料板AMD的CPU供电的MOS

那你手头有6 7快不可能有这么多料板给你剪吧

网友D:
我感觉这么弄不如加焊片大点的铜片做散热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手头有6 7快不可能有这么多料板给你剪吧

别的型号的料板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么弄不如加焊片大点的铜片做散热靠谱

您说的是具体怎么操作?是把铜片粘上去吗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E:
这个能用多久?管子的发热怎么处理?还有中间的线,不会产生干扰?感觉还是买性能好点的管子才实用吧

网友:
太厉害了,这技术

网友:
样太不美观了。。我以前经常换也没见返修的啊

网友:
这样改、、牛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用多久?管子的发热怎么处理?还有中间的线,不会产生干扰?感觉还是买性能好点的管子才实用吧

谢谢你的分析,测试目前是正常的,之前也考虑担心过干扰,但是散热问题没事的

网友F:
楼主手工活不错,,,,,,活太重一个人干不了,得需要两个人干才行

网友G:
这样太不美观了。。我以前经常换也没见返修的啊

赵子文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手工活不错,,,,,,活太重一个人干不了,得需要两个人干才行

没明白,有这么夸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太不美观了。。我以前经常换也没见返修的啊

严禁灌水!直接复制别人的回复

网友H:
我晕啊  这要接多少线  累死人啊‘

网友I:
牛人牛B这都想得到

网友J:
楼主焊接的地方能来个清楚点的吗?想具体看看,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K:
不是高清,看不清楚

网友L:
楼主的移花接木。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原来的MOS管是什么样的  铁壳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料板拆的MOS还是?要是TB买的,给我个链接,我们买来这个型号的MOS用不住,也没有那么多拆机的

我用的是6970的这个型号的。还给神舟的笔记本换过,都没发现问题。不过楼主的技术确实很牛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么弄不如加焊片大点的铜片做散热靠谱

在从主板剪切时最好把面积搞大一点,对散热一定有帮助---

网友:
效果可以,外观就有点惨了。被机主看到,人家心里肯定别扭

网友N:
这样改,客户看到回事一种什么感觉,要返修也不要稳定啊

网友:
单管的热量太高了,换上去后最好是能搞个散热的

网友:
你这飞线飞的叼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O:
这么多的线。。这样才叫维修啊。。谢谢分享

网友P:
工程量有点大啊

网友Q:
楼主这方法好。就是改起来感觉挺麻烦的。。。楼主的技术还真是好。。。

网友:
pcb板断线这样改还不错

网友:
改得挺漂亮,这要有耐心。

网友:
我也修了不少没有返修啊

网友:
这移花接木,可以啊,呵呵

网友:
已加分,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人牛B这都想得到

过奖了,你是谁的小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晕啊  这要接多少线  累死人啊‘

还好吧,十多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焊接的地方能来个清楚点的吗?想具体看看,参考一下  谢谢

原理很简单GDS级,链接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高清,看不清楚

多多老师大驾光临,下次拍清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移花接木。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原来的MOS管是什么样的  铁壳子的吗

是二合一的,上下MOS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在从主板剪切时最好把面积搞大一点,对散热一定有帮助---

对,考虑到空间问题有一定取舍,但是这个剪板的我看铜箔挺宽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改,客户看到回事一种什么感觉,要返修也不要稳定啊

嗯,客户群体不同吧,我们针对的是企业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么多的线。。这样才叫维修啊。。谢谢分享

也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P:
工程量有点大啊

还好吧,十多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方法好。就是改起来感觉挺麻烦的。。。楼主的技术还真是好。。。

也不麻烦,焊接做牢固点就OK了

网友:
这样玩理论要强

网友:
线细了点吧?信号的不要紧,供电的还不是细了点?

网友:
楼主已从维修做到艺术,顶一个

网友:
真的是牛叉人物。

网友:
手工活  真牛逼

网友R:
好的技术活,没试过。
不明白“把二合一的MOS管改成上下管分离的”比较好,望大神分析下

网友:
牛人,这也行啊

网友S:
好像看科幻片外星飞船的触须

网友:
找个输出功率大的mos管

网友:
真牛逼  这都可以。。

网友T:
这要什么样的大脑才想得出来呀.技术真是一流,要焊这么多线还真是有点麻烦呀.以前换过确实不耐用.返修两次就没再搞了.

网友U:
看到要接几十根线就头大了,楼主很有耐心!服了

网友V:
楼主对于笔记本的维修是游刃有余,轻车熟路,你是怎么想到这么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对于笔记本的维修是游刃有余,轻车熟路,你是怎么想到这么维修的?

哈哈,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到要接几十根线就头大了,楼主很有耐心!服了

维修就要有细心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要什么样的大脑才想得出来呀.技术真是一流,要焊这么多线还真是有点麻烦呀.以前换过确实不耐用.返修两次就 ...

那你下次就要记得这样处理咯,加分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像看科幻片外星飞船的触须

小哥的想象力我也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的技术活,没试过。
不明白“把二合一的MOS管改成上下管分离的”比较好,望大神分析下

个人认为,是降低了单管的功耗,使之更加稳定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明白了GDS对着接就好了吧

嗯,是的呢,你也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X:
连接线用料有没有讲究,漆包线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连接线用料有没有讲究,漆包线行不行?

嗯,可以的,最好是长度统一点

网友:
为什么要zhe么装/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要点赞 赞 赞 赞 赞

网友Y:
这机器碰到最多的是不开机

网友:
,铁壳的返修有点  .. 这样的遇见的少

网友:
这个挺猛的   要花点时间剪板

网友:
好多线啊,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
厉害,飞20多跟线。。牛X   怕不稳定吧

网友:
哇塞,要飞这么多线

网友Z:
加分。意思是上下管分离的散热好或者耐压或者耐电流高。 或者二合一的管质量不好。

网友:
没试过  下次看看

网友:
还要剪板子  太麻烦了

网友:
这技术没谁了。

网友:
线飞得这么长这么乱,肯定有干扰啊。能用住吗?

网友:
这个双mos管很容易坏吗

网友:
密密麻麻的,需要很细心才行 啊

网友:
这技术太牛掰了。

网友AA:
这板是不是在别的板上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板是不是在别的板上剪的》?

是的,的确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Z:
加分。意思是上下管分离的散热好或者耐压或者耐电流高。 或者二合一的管质量不好。

嗯,这样子装上去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机器碰到最多的是不开机

还有不认独显,对吧

网友:
新人献上膝盖

网友:
这个感觉还要出问题

网友AB:
联想G480上用的二合一MOS没见过有烧坏的.你可以那种型号代换一下试试看有没有返修.你这个目前我还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
这机器1.5v和1.05v发热的多,CPU供电的场管坏的还是少。

网友:
飞这么多线  稳定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联想G480上用的二合一MOS没见过有烧坏的.你可以那种型号代换一下试试看有没有返修.你这个目前我还没有修到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有机会跟大师兄学一年半载,下半生就不用忧了

网友:
牛B搞成这样阿

网友:
关键在于能挺多久?

网友:
不错,楼主有潜力,我看好你哟。

网友:
用这么多的线链接 感觉上就不稳定

网友:
这机我还没碰到,估计还是有其它原因的,只是我们没查出来,可能是单体散热不良,换成上下分离的散热会好很多。
机器出厂的时候也是用二合一,用得蛮好,保修期内大批量坏的也不多,估计是MOS工作在临界温度,个别质量不过关的就烧了。

网友:
要是顾客拆机一看  脸肯定绿了  这是咋玩意   ……剪板改 第一次见,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帮助了我

网友:
CPU供电电流很大的,不能烧坏么。

网友:
这个 型号的 机器没换过双 的。但是我TB 买的。。其他 机器换了 还真没 发现 继续烧 的。。返修。。。。。

网友:
好多线 的 说。。

网友AC:
这么飞线 客户要是到别的地方去除尘怎么办 哈哈  求心理阴影面积

网友AD:
还没修过这个型号的板子,换新管子的也容易坏吗?

网友:
这个改造 甚好~~!

网友:
什么都是经验啊 不错不错

网友:
下次我也这么试试 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么飞线 客户要是到别的地方去除尘怎么办 哈哈  求心理阴影面积

客户性质不一样,我们是针对企业用户,所以人家并不会在意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还没修过这个型号的板子,换新管子的也容易坏吗?

嗯,是这样,所以才改的

网友:
晕啦,这么多线?

网友:
呵呵,楼主有想法,不错哦

网友AE:
楼主太厉害了   飞 了这么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太厉害了   飞 了这么多线

嗯,加分支持了吗

网友:
牛,楼主你哪条子是买的吗。

网友AF:
飞的线太多了,好难看。

网友AG:
密密麻麻的线  我要是客户肯定不同意  到时候线在烧了造成短路,是不是?楼主你想一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F:
飞的线太多了,好难看。

维修的重点是什么?小哥的头像是本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密密麻麻的线  我要是客户肯定不同意  到时候线在烧了造成短路,是不是?楼主你想一想

因人而异吧,线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
这么改真的是掉渣天,上下管应该比一体的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