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无USB供电

楼主(2016-05-17):
如题。这个板子的USB部分工作不正常,USB供电时有时无,检测的时候发现,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如果插 着电源线强制关机的话,鼠标指 示灯就会亮,一按开机键就来,反复如此,能正常工作的时候状况相反或者鼠标指示灯常亮。怀疑是不是5V双路供电电路中哪个控制三级管不良,没图纸,找不到这个电路,不知道有修过这个故障的没有

网友A:
已解决,查USB供电来源之一 ,SVCC5追查到U22,  查U22工作条件之一USB_EN来自于IO 42脚,并由R65通过5VDIMM上拉,切断R65与IO42脚相连线路,使USB_EN始终保持5V高电平,问题解决。
总结,应该是IO内部转换模块出了小问题,阉割法,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查USB供电来源之一 ,SVCC5追查到U22,  查U22工作条件之一USB_EN来自于IO 42脚,并由R65通过5VDIM ...

如果只是供电没有的话,USB供电可以直接接5V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