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15DN打印效果不是很理想 ,看图

楼主(2016-05-17):
打出来的效果用是能用,就是感觉不爽 ,整体有点淡,换了鼓还是这样子,另一张效果可以的是三星打出来的,这情况该怎么搞

网友A:
激光器搞下卫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搞下卫生看看

搞了,这个不是激光就是高压板,擦了激光一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了,这个不是激光就是高压板,擦了激光一样的效果,

有换鼓单元试效果吗,看你的第二张的图片就是鼓单元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换鼓单元试效果吗,看你的第二张的图片就是鼓单元造成的。

第二张就P2015打出来的,某宝买了个品牌鼓,也是这样,用不用把粉倒了换个粉试试??

网友:
你得先确定你的硒鼓没问题。

然后第一是 激光器 菱镜----凸镜--反光镜  搞卫生。、
      第二是硒鼓接触点

网友D:
这个硒鼓我是用莱盛的TNR096 黑瓶碳粉。效果比原装还好。记住,是黑瓶的TNR09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硒鼓我是用莱盛的TNR096 黑瓶碳粉。效果比原装还好。记住,是黑瓶的TNR096

我就是淘宝买了个莱盛的鼓,整体淡,打表格时,更恼火,

网友:
如果鼓没有问题的话,那有可能的是充电部分及激光器等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股的问题就是激光器老化了, 要么就是棱晶脏了,

网友E:
激光器要调下。可以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激光器要调下。可以修好的。

用你的办法的确搞好了,还有个三星4521F的卡纸问题,也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假如打十张纸,前面三四张不卡,后面就会卡纸,有时会搓二张纸上去,然后就卡了,这问题遇到几回了,换了搓纸轮,分页还是卡,问了下朋友,有说是分页的弹簧老行了,要换弹簧,有说是离合器,有说是传感 器。卡的时候第一张纸是正常的上,上去了四分之一,后面的纸就跟着上了。这种怎么搞

网友:
三星这个问题是传感器的问题在硒鼓左边对上去的传感器把铁片往上拉一点看行不行 如果不行就看一下续电器压下去能不能弹起来

网友:
我只想说机器电压不对了,上粉不对了。具体原因自己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办法的确搞好了,还有个三星4521F的卡纸问题,也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假如打十张纸,前面三四张 ...

这是继电器的问题。你拆开看下就知道了,把那胶去掉,重新贴块胶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继电器的问题。你拆开看下就知道了,把那胶去掉,重新贴块胶布。

下午搞搞看,打印机你经常修么,你总能把范围缩的很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午搞搞看,打印机你经常修么,你总能把范围缩的很小

打印机我修得好多了,笔记本就是这三年前才开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我修得好多了,笔记本就是这三年前才开始修。

打印机有搞啊,笔记本很费眼睛,我本来就近视,用放大镜看久了,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