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没PCI接口,没法插诊断卡,怎么修?

楼主(2016-05-17):
  如题,H61主板没PCI接口,没法插诊断卡,很不好修,
所以很多同行都直接拿给我修了,
我也晕了,不知卡在那里了,就是不亮机,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怎么修?

网友A:
几年前 就有PCI-E诊断卡,你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
有PCI-E的诊断卡啊,哥哥 实在不行用示波器打波啊。笔记本还不是没有诊断卡。。

网友:
lpc怎断卡啊

网友:
用PCI-E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 就有PCI-E诊断卡,你现在还不知道??????????

看来是我的问题了,我没看师傅用过。都是用老的。
看来真的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B:
H61芯片组的板子 一般会有LPC接口或插针,用LPC诊断卡 还有一只是有一个小PCIE转接卡 和一种通过COMS插针上转接线的诊断卡

网友C:
示波器打BIOS一脚,看波型凭经验判断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芯片组的板子 一般会有LPC接口或插针,用LPC诊断卡 还有一只是有一个小PCIE转接卡 和一种通过COMS插针上 ...

谢谢,刚在网上看了下,要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打BIOS一脚,看波型凭经验判断挡什么!

没有示波器,没有这样的经验,看来要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