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无wifi无法激活维修

楼主(2016-05-17):
4s原本就没wifi,顾客以为是系统问题。自己刷了个机。就无法激活了。wifi坏了当然没办法激活了。先把wifi问题搞好再说。单板开机测量C68_RF有3.8v供电,R95_RF有1.8v复位。时钟测试点PP13_RF也有0.9v。那多半就是wifi本身坏了。保护好边上的排线座,开干。先风枪250度除胶。把边上小电容电阻与wifi芯片之间的黑胶连接断开。然后350度把wifi翘下来。用烙铁把焊盘拖个锡,小心不要把边上的元件粘上锡。我一般不除胶。因为wifi点没那么密,锡点又比较大。再用风枪250度把植好锡的新的高温芯片焊上去。焊接前先把焊盘预热一会比较好焊。轻轻推一下,看差不多了就OK了。装回主板,继续激活。不显示连接ITUNES激活的界面了。直接出wifi了。上卡继续激活。还是激活失败。连电脑激活也激活不了。不管它,先把外配和螺丝、摄像头都上好再说。再慢慢研究。都装好后试着激活。一次性通过。出现开始使用iphone界面。难道是不上摄像头也无法激活?这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已经修好了,以后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就好。

网友A:
没装摄像头还会无法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摄像头还会无法激活

也许是别的原因,反正之前没装摄像头,没上螺丝,就激活不了。

网友:
顶 一个管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苹果的验证机制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U6    U7  那个是WINFI  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6    U7  那个是WINFI  芯片?

很明显这两个都不是wifi芯片。这个是手机信号收发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两个都不是wifi芯片。这个是手机信号收发部分。

我不知道   没修过手机   你说查C68_RF   和U6相连   我以为  U6就是!      WIFI芯片  是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   没修过手机   你说查C68_RF   和U6相连   我以为  U6就是!      WIFI芯片  是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芯片了。

网友D:
蓝牙 wifi  是同一个芯片吗  一般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牙 wifi  是同一个芯片吗  一般情况下

嗯,是的。这个芯片坏了,蓝牙wifi都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