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460至尊求助

楼主(2016-05-17):
有张索泰GTX460至尊AU花瓶,核心我重植过了,还是花屏,可能是右下角那两个显存地址或者数据出问题了,拆核心的时候上家已经做过核心了,有几个点已经掉了,现在想求能人帮忙屏蔽掉!

网友: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A区帮你砍了,你试试看,不一定百分百就是A区的事,你最好能用MATS在纯DOS下跑一次看检测结果再决定砍那个区!

网友A:
另外多说一句:之所以高温卡的A区容易出问题,是因为A区右边多是供电MOS,热量没办法良好的散掉。所以A区温存温度最高,然后开机关机开机关机热循环下,显存和PCB就容易坏掉。
附上热红外图,是660的显存温度照片供参考。

所以象460 560 660这些显卡,如果散热片不能附带显存散热的话,那么在靠近核心供电和底下位置的显存是一定要做好散热的,最好贴上散热片。

否则用久了肯定会BOOM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多说一句:之所以高温卡的A区容易出问题,是因为A区右边多是供电MOS,热量没办法良好的散掉。所以A区温 ...

谢谢,不是说A区发热出问题,而是上家修的时候掉点,我才想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