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楼主(2016-05-17):
今天收到一个技嘉主板 版号ga-b85m-d2v   问题是反复重启不亮机   电源  内存 显卡都试完了  就是不亮    看论坛摆设了半天  放了一天第二天放个电好了file:///D:\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2312405450\Image\C2C\07031482FC820441E285E1A204F5FF49.jpg 第一次发帖不好请大家谅解

网友A:
BIOS越来越大引起挡机,建议还是要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越来越大引起挡机,建议还是要升级BIOS

关bios啥事

网友B:
一般维修前应该做的就是放电然后 换U换内存等。

网友:
放电好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维修前应该做的就是放电然后 换U换内存等。

没往简单的想  都准备修主板了

网友:
我咋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C:
没几天会返修,不用放点,放几天自然会好,但用一段时间还是出问题,特别是技嘉的主板,见过好多块了。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啊 我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估计你会返修我这样干了返修了

网友:
这样的返修多个了

网友(2016-06-16):
没有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问题主板,有隐患的

网友: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观察后,再放电、打各个阻值。

网友:
真的很神,什么地方让我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几天会返修,不用放点,放几天自然会好,但用一段时间还是出问题,特别是技嘉的主板,见过好多块了。

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