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把C盘系统迁移到新买的SSD上(BIOS+MBR+WIN7)

楼主(2016-05-17):
把C盘系统迁移到新买的SSD上

针对网友的提问:换固态硬盘如何将老系统无损迁移过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690-1-1.html 做了本教程。

说明:本文测试环境:BIOS+MBR+WIN7 ,这也符合目前很多喜欢WIN7的朋友。

一些转移系统前的准备:

把新买的SSD放到光驱硬盘位里

插入电脑中,开机进入原来的系统(假定是WIN7)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第一次的话会问你是不是MRB,点是。

然后新建简单卷,一切按正常来搞,完成后设成活动分区。这里我们使用win7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创建新分区目的就是为了对齐扇区,对齐扇区的作用请百度。

建立好分区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复制原系统的镜像了:

找个U盘PE,重启,进入WINPE(必须在PE里进行操作,不能在win7下进行),找到ghost,选择里面的local——Partition——To Partition

选择源系统所在硬盘(source driver即你原来的系统所在硬盘)

接着选择源系统(source partition就是原来我们装的系统)

Ok,接下来选择我们的目的硬盘(destination drive即SSD)

我只把SSD分了一个区,所以就一个选项

Ok,然后他会问我们是不是要覆盖(overwrite)SSD,是的

然后就开始复制跑进度了,完成后关机。

先不要开机,把SSD固态硬盘换到主硬盘位上,在开机。

OK,收工。

网友A:
光驱位一般是sata2.0的   我一般是装硬盘位置,机械盘装在光驱位

网友B:
楼山说的对,新买的SSD装硬盘位才能充分发挥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位一般是sata2.0的   我一般是装硬盘位置,机械盘装在光驱位

先不要开机,把SSD固态硬盘换到主硬盘位上,在开机。
===================
你都没看完帖子,就开始发表议论了。。。。。。

或者你根本就没实际做过这个操作。本文是实际操作过程。先利用原系统启动,给SSD分区。。。请认真看一遍,在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山说的对,新买的SSD装硬盘位才能充分发挥性能

你看完我的帖子了吗?就人云亦云?!

网友C:
看来楼主亲自动手操作过!赞一个!有个问题:如果固态启用UEFI引导GPT分区装WIN7,机械盘为MBR引导装其它系统能否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亲自动手操作过!赞一个!有个问题:如果固态启用UEFI引导GPT分区装WIN7,机械盘为MBR引导装其它系统能 ...

请看微软的说明:

问  Windows 7、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能在 GPT 磁盘上读取、写入和启动吗?

答  是的,所有版本都能使用 GPT 分区磁盘进行数据操作。只有基于 UEFI 的系统上的 64 位版本支持启动。

支持 UEFI 的系统要求启动分区必须位于 GPT 磁盘上。另一个硬盘可以是 MBR,也可以是 GPT。

网友:
既然已经用了 UEFI引导GPT分区 ,为啥还要用MBR引导呢? 只是添加下引导项而已呀。

网友C:
问题是怎样在UEFI启动里添加下MBR引导项来支持xp的启动而又不影响UEFI的win7的正常启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样在UEFI启动里添加下MBR引导项来支持xp的启动而又不影响UEFI的win7的正常启动呢?

XP 不支持UEFI 。没办法了。只能用BIOS+MBR方式安装。

WIN7 64位的还可以将就。如果要装WIN10 和WIN7 双系统,可以用 UEFI+GPT,方式。放在不同的NTFS分区编辑BCD菜单就行了。

网友:
无特殊需求更多的系统重做

不过这个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C:
在华硕k43本本测试开启UEFI时MBR分区的xp可以通过选择启动方式快捷键正常启动!而UEFI启动GPT分区win7(64位)确出错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只有拔掉MBR分区的xp盘才能正常启动UEFI的win7。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华硕k43本本测试开启UEFI时MBR分区的xp可以通过选择启动方式快捷键正常启动!而UEFI启动GPT分区win7(64位) ...

出的啥错?代码?
先排除 你的安装问题。

能启动 和能运行 是不同概念。UEFI 是不支持 MBR 分区启动的。这个和是否微软无关。

你说的UEFI 是不是 开启了 兼容模式。概念不一样。在UEFI 的主板上 开启了老式BIOS兼容模式就不在是UEFI环境了。本站目前和大多数WIN8改WIN7就是这样在UEFI主板上做的。

另外,在设定必须安装XP和WIN7的情况下,推荐 BIOS+MBR 。在UEFI的主板上设置成 老式BIOS兼容模式,在磁盘分区上用MBR分区。

安装64位 WIN8以上系统 ,建议使用UEFI+GPT。能体验 3秒开机,安全性,2T以上大硬盘,4G大内存能等优化性能。

网友:
UEFI 启动的必要条件: 一个FAT 16 或 FAT32 分区,并且里面有 EFI\boot\bootx64.efi ,或者 EFI\boot\bootx32.efi

就足够了。比MBR方式简单的多。文件系统 和 扇区代码 的差别。

网友:
可能是A43本对UEFI启动的支持不到位或微软在UEFI里加了什么限制,当启动UEFI的WIN7时,检测到另一个盘是MBR启动就死在启动阶面!无提示!强制关机后重启又会进入WIN7的安全启动恢复扫描!但同样进入安全启动恢复扫描这样死循环!但取下MBR引导盘(win7为固态硬盘,GPT分区,另一个为利用光驱位托架挂载MBR分区xp系统的机械盘)就可以正常启动UEFI引导的GPT分区(win7!

网友:
当启动UEFI的WIN7时,检测到另一个盘是MBR启动就死在启动阶面!无提示!强制关机后重启又会进入WIN7的安全启动恢复扫描!但同样进入安全启动恢复扫描这样死循环!
===========================

这说明已经进入到WIN7的启动阶段了。和计算机无关了,也就是说和UEFI无关了。建议检查下 WIN7版本 是否能在GPT 启动方式下 加载MBR分区。 下面有个微软的帖子可以参考下:

Windows 和 GPT 常见问题解答(uefi、GPT、ESP、MSR概念扫盲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034-1-1.html

网友C:
华硕早期本本对UEFI支持不完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早期本本对UEFI支持不完善吧?

只有从i系列才开始有uefi的

网友:
本本是i5系!

网友(2016-07-31):
我想说的,你 这个方法好像只是把系统做到其他盘,没有多大用呢,我还以为你会把之前系统的所有用过的软件之类全都移到其他盘哦,不过方法有空倒是可以试试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