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40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6-05-17):
今天接同行拿来的一片X240单板,跟我说是不触发,目测刷了BIOS。问是不是他刷的,他说刷了一样,现在刷回原来的了。好吧那就插电源吧,待机没有,测主供电正常,测试3.3V正常。5V只有3.7V不正常,想着先换个电容看看吧,换完还是一样,手里刚好有个系统供电芯片那就换了吧,换好后待机出来了。自动触发看电流应该是亮机了。叫他拿回家装机测试,半小时后又拿回来了。说是掉电。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进系统掉电,掉电后不触发,拔COMS电池后能自动触发,过后还是掉电,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吗。现在没有头绪了。不知道怎么下手。在线等,急!!!!!!

网友:
补充下,裸板也会掉电。,掉后不触发,要等一下才能开机

网友:
键盘排除没有

网友A:
没有刷bios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bios试试吗

我刷了。论坛下载的,显示慢还是会掉

网友:
裸板也掉。就装个风扇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论坛下载的,显示慢还是会掉

建议到网上买个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 因为你换过风扇  或者风扇不是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到网上买个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 因为你换过风扇  或者风扇不是原装的

没有换风扇。就换过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风扇。就换过系统供电芯片

晕 灌水太多搞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C:
刷一个未上过机的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个未上过机的BIOS看看

你是说合成一个吗

网友D: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呢?

应该不是,手摸感觉温度不高

网友E:
有没有检测过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检测过南桥呢?

就一个CPU,板载的

网友F:
我修过   都是    五声报警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   都是    五声报警      刷BIOS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问题是他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无待机。修好开机了。用一会会掉电

网友G:
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去看看,不行再找找别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去看看,不行再找找别的BIOS

嗯,这个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