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ATX电源中的点滴维修

楼主(2016-05-17):
雷雨天气马上来临,二手电源显身手的日子也随即到来。
1.
长城电源,加电无反应,测副电源5V电压在0.9V-1.2V之间波动,

测整流二极管正端波形不错,

证实了副电源热端正常,那就着重修冷端稳压取样部分,测TL431K极电压0.5V左右波动,

测R极电压为0,

找一颗TL431换上,看副电源供电电压正常出现。

可是,对比测量拆下的坏TL431,却和正常的没什么两样!
2.
又是长城电源,加电吱吱响,测主供电各路输出电压波形正常,测副电源供电5V波形正常,测TL494芯片第12脚22V供电出现波纹,

测第5脚振荡波形正常,

测第11脚和第16脚,它们分别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波形,

因TL494第16脚是同相输入,第11脚是集电极输出,它们本不该有此波形出现,试换TL494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再测11脚和16脚,波形已变为一条直线,吱吱声也随着消失。

昨天来一客户,要换ATX电源,新的嫌贵,说好了换二手350W电源150元,翻箱倒柜找半天没找到一个好的,老婆埋怨我平时有空也不修一下坏电源,就会进论坛瞎扯,还把我的无线鼠标扔进了水里。
唉…...
    今天努力补偿昨天的过失,一下午修好6台ATX电源,二手的300W-450W,平时换出去是100-150元左右一台,这价格基本和新电源一样,想想也兴奋,遂发帖分享.

网友A:
真乃神人也,示波器修ATX,很少有人发帖把

网友B:
精彩实例
采集到迅维电子期刊!~~

txj

网友C:
问一下楼主494的11脚波形为一条直线,对吗?理论上为方波..........

txj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494的11脚波形为一条直线,对吗?理论上为方波..........

我在电动车充电器和LED电源上测得的都是方波,可是在这两台长城电源上测得的都是直线一条,机理不明,具体电压值没记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电动车充电器和LED电源上测得的都是方波,可是在这两台长城电源上测得的都是直线一条,机理不明,具 ...

楼主的示波器是何型号?......

txj

网友E:
不知lz有没led 5v40a开关电源的维修,或推荐下教材和书籍也行,谢谢。最近也想学了,现在这类电源的维修越来越多了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彩实例
采集到迅维电子期刊!~~

谢谢大神管理员饼哥的支持与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示波器是何型号?......

利利普(欧万)EDS102C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lz有没led 5v40a开关电源的维修,或推荐下教材和书籍也行,谢谢。最近也想学了,现在这类电源的维修越 ...

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其实,只要能修一个电源,再修其它电源也应该不是难事。祝你成功!

网友E:
这个找到了图纸,也简单测量了下,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工作了

txj

网友F:
媳妇把你鼠标给捡回来没啊?

txj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媳妇把你鼠标给捡回来没啊?

谢谢大神加分,鼠标是捡回来了,可是光没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波波测波形分享!一般现在修电源就是万用表测量阻值+电压,现在学习拉

网友:
土豪呀,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G:
楼主,好手艺哇。。。问下,这个示波器是电脑版的。能否告诉我型号

txj

网友:
楼主技术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乃神人也,示波器修ATX,很少有人发帖把

其实示波器修电源真的算是无尽所用哈哈。以前的模拟示波器专门修电源

网友H:
二手电源能值这么多,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哇。。。问下,这个示波器是电脑版的。能否告诉我型号

利利普EDS102CV,普通玩具,不是什么电脑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找到了图纸,也简单测量了下,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工作了

这个必需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I:
修电脑修电源是基本功……。用示波器修的人还是没几个的……。

txj

网友J:
楼主示波器的探头,怎么改造的。这么尖。给讲一下吧。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手电源能值这么多,不可思议

长城好电源,二手的,我这里只能卖40-50元。超级好的,收100元,也难。

网友K:
这是我看过的最经典的电源维修帖子了!因为电源元件大,我一般都是直接测元件,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换了,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

txj

网友:
技术真好 ,膜拜 !

网友L:
"证实了副电源热端正常,那就着重修冷端稳压取样部分,测TL431K极电压0.5V左右波动,测R极电压为0,找一颗TL431换上,"楼主这种维修方法是什么原理。可以分享一下吗,后级没有输出,TL421的r级不是就是0v吗,为什么你都不用检测副电源的pwm工作状态就可以断定是TL431的问题赐教!!!

txj

网友L:
“又是长城电源,加电吱吱响,测主供电各路输出电压波形正常,测副电源供电5V波形正常,测TL494芯片第12脚22V供电出现波纹,”电源会响都是后级稳压模块的问题吗,可以分析一下原理吗???

txj

网友M:
用一个鼠标换好几个鼠标钱有收获不错不错。回头趁老婆不在再去买个无线鼠标回来就当给自己奖励的。顺便加分支持下

txj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又是长城电源,加电吱吱响,测主供电各路输出电压波形正常,测副电源供电5V波形正常,测TL494芯片第12脚2 ...

从楼主的检修过程看关键测试点选得不全对,思路不是很清晰,测得波形说不清,与理论有矛盾(可能和示波器性能不强),看得眼花缭乱.............

txj

网友:
给力 示波器是好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需系统学习一下。

系统学习就是实地也没有什么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的课程吧,就算把电源系统的学习了,下次一个洗衣机或dvd坏了,不可能去系统的学习小家电和大家电吧

txj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电脑修电源是基本功……。用示波器修的人还是没几个的……。

有,而且不少,只是别人不愿意分享出来罢了。谢谢你的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示波器的探头,怎么改造的。这么尖。给讲一下吧。

截取一小段缝衣针,找日光灯座或者ATX电源4P插口中的空心管,套上针和探头尖,焊上,再用热缩管套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我看过的最经典的电源维修帖子了!因为电源元件大,我一般都是直接测元件,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换了,佩 ...

这东西修起来也不难,只是要搞定得花点时间而已。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取一小段缝衣针,找日光灯座或者ATX电源4P插口中的空心管,套上针和探头尖,焊上,再用热缩管套上就OK ...

我的万用表表笔,也是这样的,将针和空心管焊在一起,用的时候套在表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证实了副电源热端正常,那就着重修冷端稳压取样部分,测TL431K极电压0.5V左右波动,测R极电压为0,找一颗T ...

热端正常的开关电源,只要次级变压器不短路,开机时,在变压器次级引脚上,肯定能测到占空比和幅度一定的峰值波形,波形的形状决定着次级整流滤波电压的高低。所以,测一下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正端波形,就可以证实热端正常与否。
谢谢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是长城电源,加电吱吱响,测主供电各路输出电压波形正常,测副电源供电5V波形正常,测TL494芯片第12脚2 ...

不仅是TL494,其实所有芯片都一样,只要供电电压有波纹存在,总会有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千奇百怪的故障出现,比如说笔记本中的蓝屏,死机,掉电和电视中的屏幕闪烁,遥控失灵,频道乱跳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一个鼠标换好几个鼠标钱有收获不错不错。回头趁老婆不在再去买个无线鼠标回来就当给自己奖励的{:4_128: ...

谢谢加分,没有压力就没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学习就是实地也没有什么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的课程吧,就算把电源系统的学习了,下次一个洗衣机或dvd坏 ...

只要基础扎实,则一通百通,不用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检修过程看关键测试点选得不全,思路不是很清晰,测得波形说不清,与理论有矛盾(可能和示波器性能不 ...

其实有些故障,点一下关键点就行,没必要啰啰嗦嗦的说一大堆,教徒弟都没这耐心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加分,鼠标是捡回来了,可是光没了。

能用就行。我的意思是 你修好电源 媳妇把鼠标给你捡回来 还是你自己去捡回来的啊。哈哈

txj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用就行。我的意思是 你修好电源 媳妇把鼠标给你捡回来 还是你自己去捡回来的啊。哈哈

我大胆推测楼主自己捡回的鼠标...........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用就行。我的意思是 你修好电源 媳妇把鼠标给你捡回来 还是你自己去捡回来的啊。哈哈

只要我提起菜刀,她能不捡吗?

网友:
大神  电源我们都不修

网友:
最多就是换个保险什么的

网友:
换了保险还是会通电爆炸 后级还是有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大胆推测楼主自己捡回的鼠标...........

你猜错了,我没捡,大丈夫根本就不会去捡,只是连水连鼠标一起倒进了洗衣机甩干桶,然后开机甩干。

网友N:
楼主技术牛X,二手的电源能卖那么多?新电源上了120客户就要嫌贵了,看来还是你那生意好做啊。

txj

网友:
楼主太利害了,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技术牛X,二手的电源能卖那么多?新电源上了120客户就要嫌贵了,看来还是你那生意好做啊。

我进新电源选 150以上的,几十那种不敢用。

网友O:
没示波器的看帖 直膜拜   有示波器的且会用的直摇头    这种强电自激震荡稳压电路中  各个电路间干扰杂波很大   波形很不准
示波器修电源没多大实用价值    真懂且认真看帖的人  一眼就看出这帖的错误  8脚和11脚正常时是2.2V电压  矩形方波
你这修好了反而是一条直线了 一条直线两个驱动管怎样震荡? 还有494的脚位定义楼主凌乱了  示波器真的有意义吗    当然加分是必须的  发帖和别人共享的出发点就值得加分

txj

网友:
大神,膜拜的对象,我都忘了怎么用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示波器的看帖 直膜拜   有示波器的且会用的直摇头    这种强电自激震荡稳压电路中  各个电路间干扰杂波很 ...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在4楼我已经解释过了,8脚和11脚是驱动输出脚,工作时确实应该是方波,在其它电源上测得的也是方波,唯独在这两台长城电源上,我却测到了一条直线,直到现在还在纳闷,也许是我示波器的问题吧。

网友:
好小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有没有价值,有空就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猜错了,我没捡,大丈夫根本就不会去捡,只是连水连鼠标一起倒进了洗衣机甩干桶,然后开机甩干。

只是推测楼主不用解释,现在知道楼主还是使用洗衣机的能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没示波器的看帖 直膜拜   有示波器的且会用的直摇头    这种强电自激震荡稳压电路中  各个电路间干扰杂波很 ...

同感呀,补充一点楼主对着494的16脚测试一通,真的不理解..............

txj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感呀,补充一点楼主对着494的16脚测试一通,真的不理解..............

也许是我电磁炉修多了吧,只要碰到比较放大器的地方,都会去测输入同-反相端是1还是0,在这里,1-2-15-16脚我都测过,唯独在16脚看到这样感觉不正常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我电磁炉修多了吧,只要碰到比较放大器的地方,都会去测输入同-反相端是1还是0,在这里,1-2-15-16 ...

16脚不是吱吱响的关键测试点...............,

txj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6脚不是吱吱响的关键测试点...............,

肯定不是,但每一个脚我都测过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但每一个脚我都测过波形。

每个脚都测不是检修的好方法,这样分析太困难,要抓主要矛盾.............

txj

网友:
台机电源没什么维修价值,人工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个脚都测不是检修的好方法,这样分析太困难,要抓主要矛盾.............

你只知道一面,还有另一面你不知道。我修机一向是用示波器,很少去碰万用表,只在测电阻阻值,跑线路或者测晶体管时才会去用一下万用表。

网友:
可惜没示波器练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只知道一面,还有另一面你不知道。我修机一向是用示波器,很少去碰万用表,只在测电阻阻值,跑线路或者 ...

我说的主要是思路和方法,用何工具要看测试对象,修机都用示波器,分析很累的,修电源我一般只用万用表就够了.........

txj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主要是思路和方法,用何工具要看测试对象,修机都用示波器,分析很累的,修电源我一般只用万用表就够了 ...

个人习惯吧。示波器测电压反应快速直观,对电容滤波不良一下就明白了。因为此习惯,还特意制作了一台2000W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二手电源都这么贵,我都是十几块钱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习惯吧。示波器测电压反应快速直观,对电容滤波不良一下就明白了。因为此习惯,还特意制作了一台2000 ...

动手能力强呀,佩服.....

网友P:
我也这种波波,平时只会用自动,用示波器的电池工作是不是就可以省掉隔离变压器?

txj

网友:
电源修的给力,好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这种波波,平时只会用自动,用示波器的电池工作是不是就可以省掉隔离变压器?

那是,但还是隔离一下好,免得用习惯了,以后没电池也直接上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彩实例
采集到迅维电子期刊!~~

楼主真是神人啊
吱吱响 这么不好弄的问题 简单几步就修好了

网友:
能修电源的,一般电器都能修了,好技术,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显身手呀。。这一波一波的  看的不太懂 拿个电源照着练练。

网友Q:
11脚确实应该为方波,要是直线就说明一直是高电平,哪给到三级管b极,哪这个三极管就一直导通了。

txj

网友:
好贴,电源我没怎么用心,看来也有维修的价值,以后要认真学学

网友:
楼主这个夜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Q:
11脚确实应该为方波,要是直线就说明一直是高电平,哪给到三级管b极,哪这个三极管就一直导通了。

我只是随便测了一下,看没有杂乱波纹就没再管,也许是我示波器时基调的太小,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随便测了一下,看没有杂乱波纹就没再管,也许是我示波器时基调的太小,没显示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技术的确不错

网友:
不错,可以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手电源能值这么多,不可思议

跟我这里一样哈。。。二手电源有人只卖20元一个。。。

网友:
300W以下的电源我这边10块一个,400w以上的电源才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你老婆真彪悍

网友:
我有模拟示波器,没用过,向楼主学习

网友:
lz能发个教程吗?拜你为师也行,电源修到这种地步的真的不多见。。

网友:
我们这新的电源才80-150,长城最多180左右。旧的卖50别人还嫌贵。所以很少有人修电源。楼主能修得这么 好,点赞

网友:
楼主修电源技术可以

网友:
这个电路理论必须好!

txj

网友:
这才是高手,电源平时我碰都不碰的

网友R:
好像在其他论坛看过。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像在其他论坛看过。

证明你不止会修笔记本,还会修其它家电。谢谢加分。

网友S:
用示波器修电源很方便啊,很多信号有没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

txj

网友:
个性维修。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用示波器修电源很方便啊,很多信号有没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

示波器无论修什么机子都很方便,不止是电源。谢谢。

网友:
欧耶,你呢?
同样的帖子,在不同的地方,关注和讨论的程度千差万别,那边老是有人说要改行就真不奇怪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B 再厉害也厉害不过老婆去

网友:
学习了  有帮助

网友:
楼主技术挺厉害,但是没必要这样搞吧,一个二手电源才20.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T: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加分,鼠标是捡回来了,可是光没了。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媳妇不给压力,过一个星期也想不起来修自己的闲置已久的东西,但是别人的东西会马上修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发过此贴后,你对论坛的忠诚度和尖端技术,获得了饼哥的器重和赏识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电动车充电器和LED电源上测得的都是方波,可是在这两台长城电源上测得的都是直线一条,机理不明,具 ...

线路上的电容是起平滑作用的

网友:
不错,我也经常用示波器

网友:
而且H61那种垃圾不用示波器不行

网友:
我用示波器修好了很多H61板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媳妇不给压力,过一个星期也想不起来修自己的闲置已久的东西,但是别人的东西会马上 ...

是啊,所以说木匠住的是破房子。

网友U:
讲一下示波器修初级部分的操作吧,那样就精彩了,怎么做保护措施之类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U:
讲一下示波器修初级部分的操作吧,那样就精彩了,怎么做保护措施之类的。

怎么保护?示波器自带电池;或者用隔离变压器;再或者把所有地线取消不用,但很危险。

网友:
老经验就是牛,示波器事半功倍

网友:
所以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网友:
楼主理论实践都很强,真羡慕,赞一个

网友:
老板对ATX电源的原理熟悉才可以使用示波器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呀!!!

网友:
饼哥肯定的帖子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找到了图纸,也简单测量了下,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工作了
喔,这是监控集成电源,前两天刚好修过几个,V1 V2和D18容易坏;其中有一个V1 V2 D18都换过,12脚没有供电输入,最后搞了好长时间测得r4 r8损坏,读出色环电阻阻值为3。几,最后拆掉直接用导线连接起来ok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