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430屏线问题

楼主(2016-05-17):
如题啊,我想问的是屏线怎么拔啊。。。轻轻往外推也推不了,往上翘也翘不起来,郁闷。在线等哪个拆过4430屏线的帅锅告知下怎么拆的,急

网友:
哎呀,好了。。。一着急多用了点力就把它给翘起来了。。。呼。。。

网友:
有才,太有才了!

网友A:
你最好拿到专业做维修的地方去搞,别撬坏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拿到专业做维修的地方去搞,别撬坏机器了

我学徒。。。。。。。

网友:
好坑  主板和扇热管中间还隔着D壳的梁,拆主板先拆散热。

网友:
然后拆电源头,还是没拆下。只好不管他了。

网友:
8A的电流怕不怕。。。。烧鸡,拆了个场管和电容就好了

网友:
左右晃动往上拉,看看卡位有没卡住

网友B:
你这个学徒没有师傅带吗?不懂的多向师傅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学徒没有师傅带吗?不懂的多向师傅请教!

师傅当时不在,想自己搞试试的

网友:
屏线找对方向用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