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820-2936-A绿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6-05-17):
同行拿过来的板  维修过  没有修好  看了一下 腐蚀的地方都给处理好了  还是不亮的绿灯 同行还把IO重值了 还是不行 测了一下 公共点 有18.5  待机PP3V42_G3H 出来了   键盘开机第五角也有3.3  奇怪  因为没有绿灯  先查SMC_BC_ACOK吧  打开点位图 找到U7000   ISL6259  第十四脚  有3.3V    再查MSC的工作条件吧  都有  难道IO坏了  刚好料板有  换上  我去  还是一样  再查  查到U6901   哈哈 问题找到了 SMC_BC_ACOK_VCC   有    U6900没有VCC  看来是断线了   我飞  嘿嘿   上电  绿灯亮了 插电池 能充电 搞定   唉 不会排版呀  不要怪   希望大神给我加加分  好穷

网友A:
收了多少钱?给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B:
配上主板图和亮机图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上主板图和亮机图更好一点

只拿了主板过来

网友C:
有台A1502 不看电视温度40度左右一看电视温度109则么解决楼主给点思路。铜管换了一样

网友: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

网友D:
高手呀,上手就能解决问题!我看图纸都看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呀,上手就能解决问题!我看图纸都看了一个星期了!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台A1502 不看电视温度40度左右一看电视温度109则么解决楼主给点思路。铜管换了一样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少钱?给我们参考一下。

同行二修500

网友E:
价格报的好啊  我们这同行报不了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报的好啊  我们这同行报不了这么高

你们在南山哪里?

网友:
我的是A1369的同样问题,不开机不充电,现在找出问题了电源小板电脑已经找出毛病,电源小板,PP3V42_G3H_ONEWIRE线对地了,拉低了待机电压。所以不开机换个电源小板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发的怎么看不清楚

网友:
同行的价格还行

网友:
真是捡到了  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