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F208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17):
一联想主板CIH61MI V1.0开机无显示,无集显供电修复 联想CIH61MI

网友:
我的妈啊, 想看一下还要5分下载, 手头才这点分 伤不起

网友:
怎么可以这样,我的下载分,邪恶!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bios问题和那个r382问题多点

网友:
下载没分,想看也看不了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贴,不知道怎么弄,对不起!!!,求指点发贴技巧

网友:
这个是刷bios吧。别搞得怎么神秘。现在挣点下载分不容易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刷BIOS就好了?不明白,请兄弟指教

网友:
怎么修好的 哪个要分的是是啥 是bios么?

网友:
此板无集显供电是因为MN29坏,更换后VR-RDY信号正常

网友A(2016-06-21):
想帮你忙但是要下载分,你不如直接文字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忙但是要下载分,你不如直接文字放出来。

第一次发贴,不怎么会,下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点了直接扣分了,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