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电脑一开机进入bootmenu界面,不能正常启动,也不能从光驱和优盘启动

楼主(2016-05-17):
       1、首先需要您备份好电脑的所有重要数据
  2、BIOS找到restart选项卡下面的OSoptimiziedDefaults选项,把这个选项改成disabled,然后上面有一个loadDefaults这个选项的提示按下回车再选择yes,然后移动光标到startup选项卡把UEFI/legacyboot改成legacyOnly最后按下F10保存,这次F12的菜单里就可以看到U盘或光盘了
  3、您需要删除掉所有能看到的硬盘分区全都删除,最后重新划分分区或使用分区软件删除分区后右击整个磁盘选择转换为MBR主引导记录然后保存分区表安装系统这样才能保证安装正常.

网友:
是不是WIN8改WIN7的呀?

网友:
用一个win8.1或win10安装版的启动盘应该就可以启动了吧。这是win8改win7的教程吧?

网友:
这是系统安装维护

网友:
你应该发到系统 版块  这属于系统安装维护

网友:
知道了,知道了

网友:
原来是win8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