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不显示

楼主(2016-05-17):
机器型号G485 版号LA-8681P
故障:开机不显示
拆出来测量个供电正常、测小电池没电、换上一个新的3.3v  开机在测电压还是不显、在去测小电池只有3V明显漏电、这机器修了好多都是小电池漏电都是换桥的、可是手上没找到这种南桥客服又急着回去所以我心想每次我都换桥会不会桥上面的电容出了问题顺着VCCRTC电路查果然找到桥上面的那个电容把他拆了就可以亮机了。

AMD_仁宝_LA-8681P_联想G485(A70).pdf

网友A:
长经验了,这电容是一个个试出来的还是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经验了,这电容是一个个试出来的还是怎么找出来的?

我是表笔一端接电阻一端扫桥上面的电容就找到拉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好事,送钱的活

网友:
VCCRTC 电容漏电了

网友:
我担心会返修

网友C:
去掉电容不会返,修过多台,时显时不显,不显时电流在0.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电容不会返,修过多台,时显时不显,不显时电流在0.6左右。

我这个跑到0.9这样、电容拆了电流低点还亮机了

网友D:
今天刚刚修到一样的机器!!!谢谢!

网友E:
这机器桥电容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表笔一端接电阻一端扫桥上面的电容就找到拉

嗯嗯,又长经验了!!!厉害

网友:
通病,碰上好几次了,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刚修到一样的机器!!!谢谢!

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桥电容是通病了

是的。以前我只知道换桥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就郁闷,上次一客户的机子就是这个问题,报价后客户不修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了  基础扎实就行

网友:
通病之一 加点权限避免直接用户

网友:
通病.又一捡钱的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了数十台了

网友:
通病 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2018-03-25):
这是通病 G475 485 都是一样 电池没电不显示 南桥电容短路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这个是通病了,AMD的桥 类似不开机,不亮机的我都先拆这小电容

网友:
这电容是一个个试出来的还是怎么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