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3735F植锡求助

楼主(2016-05-17):
最近修一个小主机,处理器为Z3735F,需要植锡,手头没有能用的钢网,不知道这个植锡钢网用什么规格的,哪位老师用过请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我帮你看了下某宝都没有这个网。实在不行就要摆了。。

网友B:
TB上去搜一下型号看看有没有铜网。没有的话一点点来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找

网友:
芯片拆掉后找几个珠子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看了下某宝都没有这个网。实在不行就要摆了。。

谢谢兄弟,我也上*宝找过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上去搜一下型号看看有没有铜网。没有的话一点点来吧……。

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