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550j 开机进系统有一秒的声音,然后就没声音

楼主(2016-05-17):
换过喇叭,故障依旧,然后用耳机接到耳机接口很正常一直都有声音,只是接到主板上的喇叭开机只有一秒的声音,求指导

网友:
系统  声卡  声卡周边元件排查下

网友:
查声卡工作条件

网友:
换块硬盘重装系统 驱动看看
查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看看
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