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等离子电视TPW4219H(LG V7)有声音无图像故障检修

楼主(2016-05-17):
海信等离子电视TPW4219H(LG V7)开机后蓝灯亮能听到继电器吸合,整个屏幕上有满屏的较暗的雪花点状干扰。

开机后蓝灯亮,听见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有伴音,用遥控器能开关机,基本上能排除非数字板问题,根据网点反应原始故障是屏不亮,换过Y驱动板后成此现象,后来又换过X驱动板、逻辑板故障依旧。

用屏自检的方法可以判断为屏主件故障,自检方法如下:
第一步,断开数字板接线插座,用短接导线筹把开关SW601的AUTO端和中间引脚短接(有两组),新型号电源板(散热片为黑色)直接将拨动开关设置在 AUTO上,此时主电源板上的待机功能即被取消,用烙铁将逻辑板上的R407(0欧)焊下来,放在旁边备用,修复后需还原。
第二步,插上电源,等离子屏即被点亮,此时屏幕上应出现白光栅红光栅,彩条等56个检测画画。如不能出现或出现画面异常,说明等离子屏主件有故障。
通电后有自检画面,但画面有满屏的较暗的雪花点状干扰。
  首先检查Y驱动板上的VY、VSC 电压,检查方法如下图:
更换 Y 驱动板后要注意VY、VSC 电压的调整,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VY 电压的调整:
检测 R78 电阻两端的电压即为VY 电压,调整 VR4 电位器,将电压调整为85V;
(2)VSC 电压的调整:
检测 R53 电阻两端的电压即为 VSC电压,调整 VR3 电位器,将电压调整为+115V。
检查发现VSC电压为115V正常,VY电压为65V,将其调整为85V。故障依旧再换用一块新的Y驱动板,故障还是一样,又换一块逻辑板后故障消失。
最后将R407还原,取下SW601上的短接物 ,接上数字板,开机一切正常

检查发现VSC电压为115V正常,VY电压为65V,将其调整为85V。故障依旧,将逻辑板上R407(0欧)电阻取下,通电有自检画面,但画面有满屏的较暗的雪花点状干扰。
首先检查Y驱动板上的VY、VSC 电压,检查方法如下图:
更换 Y 驱动板后要注意VY、VSC 电压的调整,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VY 电压的调整:
检测 R78 电阻两端的电压即为VY 电压,调整 VR4 电位器,将电压调整为85V;
(2)VSC 电压的调整:
检测 R53 电阻两端的电压即为 VSC电压,调整 VR3 电位器,将电压调整为+115V。
检查发现VSC电压为115V正常,VY电压为65V,将其调整为85V。故障依旧再换用一块新的Y驱动板,故障还是一样,又换一块逻辑板后故障消失。
最后将R407还原,取下SW601上的短接物 ,接上数字板,开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