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联想G480 不开机,略菜勿笑~!

楼主(2016-05-17):
如标题所述,是个联想G480的笔记本,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 上可调连待机电流都没有, 按下开关瞬间0.04A就掉。迅速拆机,从插头部分跑线发现只有一个MOS管有电压,接它的后继MOS管没有电压。因为不太清楚,直接差图纸,发现是保护隔离的第2个MOS管

一想就是后级有短路,造成的。  但控制它的信号条件这些特别多,并且batt_out这个信号还是由一个门电路产生的。 小白笨人只有笨办法,
在MOS管PQ302的D级输出端,接了根线烧机。电压只开到2V, 瞬间被拉低,摸来摸去,发现到个PU501的芯片位置,芯片和高端管都非常烫。图纸上好像是个产生1.5V的地方,换掉芯片,再烧一次,电压不被拉低了,但MOS管还是烫 ,把MOS管拆下来,万用表测试又是好的,当时觉得奇了怪了, 于是就找MOS管周围的原件,发现一个小电容穿了,取下来,插电,电流是跑了,但是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具体我忘记了, 怀疑是芯片换错了,因为是废板上的, 估计原来的芯片没有坏, 于是换回原来的芯片, 再次插电,电流刷刷刷上去了,至此修复。   希望大神些不要见笑,错误了还望指点,不要讽刺人就行,谁不是小白过来的。
附上图

网友:
不黑不喷。可以的兄弟。慢慢来吧

网友:
烧机是最效率的短路维修方法之一哦  新手修的不错

网友:
呵呵  不错有点技术

网友:
修的很不错了 加油

网友:
烧鸡大法用的很好,

网友:
有思路就好.解决问就好.加油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公共点对地短路了吧,

网友:
这个地方的电容坏,碰到过,应该是机器充电时,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
在总结一下就好了,

网友:
短路用烧机大法就对了。